DCDC电路设计经验分享

楼主:
    这个是在实际应用的时候碰到过的问题,也希望有人能更深层次的帮忙分析总结下根本原因:板卡在使用大约几年后,EN5335QI长时间工作,板卡上3.3V电源突然变为3V左右了,导致整个板卡工作异常,在断开后端电源(即取掉FB303),电源仍然输出为3V左右;经过较长时间的排查分析,发现是CT303出现了异常。由于在初始设计的时候,考虑到采用的钽电容偏差±20%、电源瞬态响应、性价比等因素,选用了较大容值的钽电容,而非推荐采用的是3个X5R的22uF陶瓷电容。

   在更换了CT303后,有些板卡恢复了正常,而有些板卡则需要更换电源芯片U303才行。实测时,纹波不大,小于25mV,猜测是电容内阻过大引起的,推荐的陶瓷电容内阻可能就几毫欧,而钽电容可能达到十几、二十几毫欧。更换下来的CT303钽电容采用过LRC测量表,测量其容值也比较符合要求值,其内阻缺乏有效的手段未进行测试。

  在某些DCDC集成电感式电源模块的电路设计中,有时可以用大容值电容替代多个电容,而有些则不行,需要并联多个电容;在采用分立元件搭建DCDC电源电路时,需要根据控制IC的开关频率、电感、电容内阻等参数来决定选取器件型号,而DCDC集成电感式电源模块芯片的手册上一般不会提到内置电感参数,因此大部分情况,还是需要按照手册上推荐电容参数、个数等要求进行设计。

网友:
具备参考性。细节详细,内容丰富,具备很好的指导价值。

网友:
谢谢分享电路整改经验

当初考虑选用钽电容确实不妥,220uf 10V的钽电容,这种容量的误差比较大,温漂也大

网友:
大容量钽电容慎用,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