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烧录MicroPython固件后电脑无法识别虚拟磁盘

楼主:
自己做了一块STM32F405RGT6的最小系统板,想学习MicroPython,使用ST-Link烧录固件后,插上USB线电脑无法识别虚拟磁盘。恳请大佬指点……

网友:
你的说清楚一些,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A:
看网上教程说,单片机烧录MicroPython固件后插上USB线,电脑会自动将单片机识别为一个名为PYBFLASH的U盘,但我的板子烧录固件后,电脑无法识别我的单片机为U盘,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入门MicroPython小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求大佬指点……

网友:
看看是否是硬件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网上教程说,单片机烧录MicroPython固件后插上USB线,电脑会自动将单片机识别为一个名为PYBFLASH的U盘, ...

你换一根USB线试一下,检查一下供电是否够,最好能单独的供电,有些用USBHUB会出现供电不足的情况。

网友:
这个USB引脚是唯一的么?是和固件匹配的么?如果没有内置上拉电阻则需要和固件匹配一致的上拉电阻引脚吧?

网友:
也许你的硬件没做好  。。。

也许你的固件没烧对 。。。

也许你的电脑驱动没装好  你可以重新装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网上教程说,单片机烧录MicroPython固件后插上USB线,电脑会自动将单片机识别为一个名为PYBFLASH的U盘, ...

有可能固件的晶振和你的不兼容

网友:
固件的启动信息贴出来看看

网友:
如果晶振是8M的烧PYBV1.0的固件,12M

的要烧PYBV1.1的固件。我有一次12M的晶振烧成PYBV1.0的固件,插上电脑就没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