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58芯片发热

楼主:
小弟用LMV358搭建了一个三角波发生电路,波形能正常显示,但是芯片发热严重,基本上电一分钟左右芯片就烫的不行,电路如下,请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什么解决办法,求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
方法有效必有重谢,救急救急

网友:
负载情况呢

网友:
分段测试看看把哪块去掉后不热了

网友:
有一种可能:买到劣质芯片了,静态电流过大。

换另一厂家的芯片试试。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5Vn是多少,这芯片最多7.5V供电

网友B:
考察电源、负载和板子的焊接。

网友:
这个运放的最大供电范围是5.5V。

网友:
估计是电源的接法有问题。

单电源三角波发生器:

实际电路中给 Vcc 并个 100nF 的电容差不多就行了。

在单电源运放电路中,提供一个正确的中间电位 (Vref = Vcc / 2) 比较重要。

这个中间电位就相当于双电源运放电路中的地。

如果没有正确的中间电位,会有各种各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5Vn是多少,这芯片最多7.5V供电

是正负5V供电的,是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
这后面是接了个高通滤波器,这个负载应该不算太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察电源、负载和板子的焊接。

后面只接了个高通滤波器,电源是直接用线性电源供电的,老师有没有可能是供电电压太大了,我看数据手册上单电源最高供电5.5V,我正负5V供电是不是电压太大了,换成正负2.5V是否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面只接了个高通滤波器,电源是直接用线性电源供电的,老师有没有可能是供电电压太大了,我看数据手册上 ...

器件手册所载参数必须严格遵守。至于能不能换成你说的电压,同样看器件手册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器件手册所载参数必须严格遵守。至于能不能换成你说的电压,同样看器件手册确定。

好的,谢谢

网友:
要么选择低静态电流的运放芯片,或者使用散热片,增加散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