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FAQ】Microchip MPU解决方案及典型应用

楼主:
直播主题:Microchip MPU解决方案及典型应用

内容简介:本次在线研讨会介绍了Microchip的微处理器(MPU)产品及应用方案。研讨会讲师讲解了MPU产品的基本特性以及SiP和SOM产品特性,以及MPU产品在接口网关、网络系统、音频系统、车载、图形开发、AI/机器学习等方面的典型应用。

直播讲师:徐杰群 | Microchip 资深应用工程师

FAQ详情
1、SAMA7G54带有摄像头接口吗?是什么规格的接口?
A:• Image sensor controller, ITU-R BT. 601/656 supporting up to eight megapixels for still images and 60 fps in 720p mode, 8 bits, raw Bayer, YCbCr, monochrome, camera ISP

• 2-lane MIPI CSI-2 (D-PHY) and 12-bit RGB interface support
2、开源环境在哪个开源社区在发布和讨论?
A:1)Linux. https://www.linux4sam.org/bin/view/Linux4SAM/WebHome 2)harmoy:

3、MPU有网络应用方面的案例吗?
A:1)Linux本身支持网络部分,我们的demo也是支持的。 2)裸机模式开发, harmony3有提供网络案例。
4、微芯MPU有哪些安全保护机制?
A:1)MPU内部有加密的存储器,可以设定密钥,可以进行外部存储器的加密与解密运行。 2)还有防篡改IO配置。 3)也可以使用mcirochip外部的加密芯片进行保护。
5、Demo板软硬件在哪可以下载到,有典型应用案例工程?
A:1)进入对应MPU型号的连接。 比如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SAM9X60 2)向下找到开发工具,找到对应的板子,里面可以下载设计资料。 应用案例工具,查看https://www.linux4sam.org/bin/view/Linux4SAM
6、作为通用型的MPU,与其他厂家相比,microchip的特色优势在哪些地方?
A:1)持续在MPU产品和生态上进行投入;2)全工业级的产品、 3)长期和稳定供货、4丰富的产品线
7、请问MPU加密方式有几种?
A:AES/TDES/SHA/RSA/ECC in HW
8、Microchip MPU产品一般都有哪些具体架构?
A:ARM926-EJS内核、ARM Cortex-A5内核和ARM Cortex-A7内核
9、MPU用的是什么内核吗?是ARM吗?还是自研的指令集处理器?
A:Arm内核。
10、Microchip MPU稳定性好,但开发环境难用,价格偏高,请问老师如何看待这种工程师评价?哈哈哈
A:baremetal/linux的开发环境使用是很友好的,价格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们希望客户能更多的看到我们在产品稳定性、no EOL、易用性、软件、硬件支持这块的附加价值
11、软件开发环境支持哪一些语言,有没有中文?
A:bare-metal开发的话,可以用MPLAB X IDE,可以选择中文。
12、用MPU做开发,支持那些语言?支持所有开发语言吗?
A:C,C++, Python, Java. 都可以。 主要是看应用。 但是针对内核,驱动这些开发一般是C。 针对应用层,可以选择Linux支持的任何语言。
13、Microchip MPU方案的ARM核心是哪一些版本?
A:Cortex A5/Cortex A7/ARM9
14、mpu的算力如何?
A:Cortex-A7内核,1Ghz
15、Microchip MPU的图像图形处理能力,可以用于哪一些典型的应用?
A:graphic的应用非常多样化,工控、医疗、门禁、家电等都有应用
16、Microchip社区有哪些
A:http://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
17、请问Arm TrustZone技术是种什么技术?有什么特点?
A:http://www.eepw.com.cn/article/201611/317199.htm
18、Microchip MPU资料在哪里查阅?学习
A: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nd-microprocessors/32-bit-mpus
19、Mocrochip Touch参考资料在哪下载?
A:https://www.microchip.com/en-us/solutions/touch-and-gesture-technologies - 找到自己应用需求对应的链接,点击进去后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介绍
20、MPLAB Harmony这个工具在哪里可以下载?
A: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configure/mplab-harmony
21、有图形库的相关视频教程吗,比价详细的
A: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configure/mplab-harmony
22、MPU集成哪些总线接口?
A:IIC, CAN, Ethernet,SPI, EBI 等等
23、Microchip MPU支持什么操作系统?
A:Linux, FreeRTOS, ThreadX embOS, ........
24、为什么LPDDR2可以显著降低功耗呢?
A:LPDDR2可以工作在更低工作电压上
25、MPU是最新的处理器吗?以前有没有类似的?
A:MCHP MPU历史已经有20年左右。
26、MPU的“P" 是什么?为什么不是”C“
A:MCU - Micro Controller Unit vs MPU - Micro Processor Unit
27、MPU安全配置,对MPU外置的flash有没有要求?
A:Microchip MPU 支持多种外部Flash, Nor, NAND. 安全配置可以支持对外部存储信息进行加密访问。这样安全性可以得到保证。
28、Microchip MPU有没有分为工业、民用这样的系列?
A:Microchip MPU全系列都是工业级的,部分型号提供车规级的产品。
29、MPLab X 是不是类似与ST的CubeIDE?RTOS是FreeRTOS吗?
A:MPlab Xide, 是开发环境。 MCHP MPU可以使用XIDE+harmony3, 进行图形化模式开发,添加模块就可以进行外设的配置。生成对应的代码。简单易用。 关于harmony3可以访问我们官网获取响应的信息。
30、MPU有汽车级的方案吗
A:MPU产品编码有VAO结尾的,都是车规级的,可以应用于汽车产品
31、MPU产品和MCU产品有什么区别?
A:MPU产品有MMU,可以跑大型操作系统,比如Linux. 一般不带Flash。 MCU内部带Flash, 不带MMU,可以跑简单的RTOS.
32、有麦克风阵列方案吗?
A:MPU产品有多路MIC输入,可以用作拾音器等应用
33、这里说的串口服务器如何理解呢?
A:MPU带多路串口和以太网接口,用户可以在MPU上跑软件代码,实现串口数据到网络数据的转发,实现串口服务器的功能。
34、Microchip MPU解决方案最适合哪一类开发公司使用?
A:MPU的开发门槛已经得到很大降低,提供多种开发选择给客户,客户根据自己应用的需求进行选择是否需要用MPU进行开发。
35、有合作伙伴开始对Microchip MPU做通用的开发硬件环境吗?
A:MPU的硬件环境以官方发布的为主
36、MPU产品可以用到变频器控制码?
A:MPU更适合在这类应用里面做HMI图形交互方面和数据通信的应用
37、Microchip MPU应用于视讯或音频相关产品,与STM32是否兼容?
A:MPU可以用于语音和视频方面的应用,可以将其他平台的应用代码移植过来
38、这个芯片有两层板应用案例吗?
A:MPU目前最少是4层板设计。
39、MPU产品技术的应用领域有针对性吗?与曾经的FPGA等等相比有哪些差异和优越性?
A:MPU是通用性产品,可以应用到很多领域,FPGA是可编程器件,受制于成本等因素,应用领域较专一
40、适合做物联网的产品吗?
A:MPU适合做Iot网关。
41、有没有内含 以太网phy的驱动电压DCDC?
A:MPU需要外部PMIC进行电源管理
42、内置多大的可擦写存储器?
A:MPU需要外置存储,比如Nand flash,eMMC, SPI Nor等,用eMMC很容易实现32GB这样规格的支持。
43、MPU的ARM 核心比原来Microchip MCU的核心提高了几代?
A:MPU与MCU产品属于不同的架构
44、Microchip MPU 有在工业场合应用幺,稳定性怎么样
A:MPU主要的应用领域在工业,我们提供的是高稳定性、可靠性产品
45、跟以前的PIC单片机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
A:PIC MCU内部不带MMU,不能跑大型的OS, 比如Linux. MPU可以跑这类大型OS. 系统设计相对复杂。
46、用以前的pickit3能仿真下载代码吗?
A:Pickit3不支持MPU仿真,建议选择Jlink类似的工具
47、SAM9360评估版 功耗多大?
Ax60 VDDCORE在1.15V模式下,工作在600MHz 25C环境温度下,工作电流是94.5mA,更详细的数据可以从官网数据手册中获得
48、希望能有内部嵌SDRAM的型号。开发起来更简洁方便。
A:SAM9X60有一款是内部集成64M,内部集成64Mb SDRAM, 可以作为高端单片机使用
49、运行Tensorflow运行效率如何?能效比和专用的tensorflow处理器有优势吗?
A:SAMA7G54是1Ghz的通用型处理器,无法跟专门的NPU比较
50、使用SIP和SOM整合了哪些资源到芯片里?
A:SIP: 把SDRAM/DDR封在一起了;SOM: 把最小系统做到一个板子上了,类似于核心板。
51、2023年Microchip MPU的SOM产品组合最新产品是哪些?都有哪些特点
A:SIP类型的产品有更新,但暂时没有SOM产品更新
52、Microchip MPU方案能减少大量的硬件吗?从而降低成本?
A:SIP模式的芯片,集成了DDR,可以减少硬件开发难度。 比如只用4层板。
53、最新支持linux内核哪个版本?
A:stable kernel updates up to v5.15.68,Microchip会持续更新Linux内核主流长期版本的支持
54、MPU有内置WiFi的几种加密算法的协议吗?
A:Wifi是属于扩展的接口,加密算法都是又应用层去实现。或者调用MPU内部的硬件加密算法模块实现。
55、蓝牙的支持,到哪个版本?
A:wilc3000支持Bluetooth 5
56、MPU 是MCU 吗?
A:不是哦,典型的差异是MPU具备MMU
57、sip 模式的芯片 集成的 ddr 最大多少?128?
A:不同产品型号有差异,SAM9X60最大是128M
58、SOM板功耗多少?
A:不同的MPU状况不一样,我这里以SAM9X60为例:Idle mode:~50mA @ +85°C (System Bus at 200MHz) ULP0 mode:<7mA @ +85°C (12MHz) ULP1 mode :< 4mA @ +85°C Backup mode:< 4uA on VDDBU @ +85°C
59、能跑WIN10吗?
A:不支持
60、支不支持麒麟操作系统
A:不支持
61、可以运行win8 embeded吗
A:不支持windows
62、你们是否有包含linux的SDK免费提供吗?
A:参考: https://www.linux4sam.org/bin/view/Linux4SAM/WebHome
63、界面UI的API哪里看?
A:参考EGT git主页说明
64、AI/ML推理模型应用方面有相关的实际案例文档可以阅览吗?
A:参考tensroflow和具体模型相关文档
65、在哪里可以查看SAM5和SAM7各系列MPU的区别?
A:查看datasheet或者联系我们
66、和串口屏比呢?
A:串口屏一般适用在低速率界面更新
67、还有可以使用MPU6050来实现计步器功能吗?
A:此次交流的是MPU产品,关于MPU6050建议咨询该产品生产商
68、mpu mpu mpu 集成了多大的 ddr ram
A:从8MB 到 256MB
69、SAM9360评估版如何扩容呢
A:存储扩容可以用更大容量sd卡
70、MPU支持使用哪些编程语言开发?
A:大部分嵌入式linux平台支持的都可以
71、能再介绍一下关于部署模型到mpu上的流程幺?
A:大致为:在服务器端训练好模型—>转换tensorflow模型为tensorflow lite模型 ->在MPU搭建python环境,加载tensorflow lite ,加载训练好的参数模型 ->运行推理
72、适用汽车行业的是哪款?
A:带VAO后缀的型号都表示适合汽车应用。 具体的信号需要针对应用需求我们再选型号。
73、有用于电视机,无线网关或者平板的应用吗?
A:电视机、平板不是我们产品的主要方向,无线网关有些这方面的应用
74、MPU是否已经量产,价格如何?
A:都已经量产,请联系当地销售同事。
75、对于Ecos 或VMwork能支持吗?
A:对于收费OS, 这是第三方支持,我们不提供支持。
76、如何降低Microchip MPU的功耗?
A: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
77、在国内市场,Microchip的MPU的主要应用场合在哪些方面?
A:工业网关、HMI、物联网网关、图形处理等
78、Microchip MPU具备那些功能?
A:功能丰富,应用场景也多样
79、DEMO提供Garbar吗?
A:官方开发板开放CAD文件下载,如果有些资料找不到CAD文件,可以联系当地Microchip的支持人员。有完整的原理图和pcb设计资料。
80、资源下载
A:官网产品介绍: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nd-microprocessors/32-bit-mpus,开发方面的资料:https://www.linux4sam.org/bin/view/Linux4SAM/
81、LCD接口是那一种?
A:还可以支持LVDS
82、核心板支持BLE幺?
A:核心板不支持,扩展板支持。
83、Microchip MPU解决方案的历史有哪一些变化沿革(详细的),哪里可以看到?
A:欢迎联系我们local支持团队
84、未来的开发和升级,是怎么考虑的?
A:会考虑更丰富的接口、更强的算力、多核方面进行演进,请关注Microchip官网产品的更新
85、Microchip MPU提供了那些应用软件?开发者能直接调用吗?
A:基于Linux平台开发,有很多开源的资源可以使用。
86、如何结合自己项目需要,有针对性的快速选择MPU?
A:具体需求,请联系我们当地的同事。
87、开发工具是开源的吗?
A:开发工具和代码都是开源的,开发方面的资料可以访问:https://www.linux4sam.org/bin/view/Linux4SAM/ 上面对开发工具下载、开发环境搭建、应用demo都有详细介绍
88、软件是开源的吗?
A:开源
89、门禁和监控,也能使用Microchip MPU开发吗?
A:可以,我们有成功案例
90、Microchip MPU可以用于网络摄像头,用于人脸识别吗?
A:可以,已有很多成功案例
91、EGT是由MIC提供吗?
A:可以参考 https://www.linux4sam.org/bin/view/Linux4SAM/Applications#Graphics_Toolkit
92、微芯MPU的实践例程如何获取?
A:可以参考MU视频课程: https://mu.microchip.com/page/linux-sc
93、现在除了用MPLAB外,可以在其它IDE中进行编译吗?
A:可以的,eclipse,vscode都可以,需要搭配GCC编译器,还可以支持IAR, KEIL
94、SAM系列可用于智能物联吗
A:可以的,官方也有一些物联网网关的demo,比如基于Microchip MiWi协议栈的无线2.4G网关的参考设计。
95、有没有Microchip MPU系列的详细参数的对比表格,便于了解如何选择?
A:可以访问官网: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nd-microprocessors/32-bit-mpus 在这个页面会列出所有MPU型号和资源
96、Microchip MPU的Ethernet可以带交换芯片,然后扩展端口吗?
A:可以接交换机实现网口的扩展,也可以通过高速USB口外接USB-Ethernet产品来扩展网络接口,Microchip有这方面的产品,Linux驱动也有支持。
97、SAM9360评估版是5V供电?
A:可以通过Micro usb 5V 供电
98、可以支持WiFi吗?
A:可以通过SDIO接口外扩Wi-Fi。
99、在linux嵌入系统上是否支持python开发?
A:可以支持
100、SAMA7G5x音频应用是用于转码吗?成本和开发难度相对于FPGA、DSP、CPLD有什么优势吗?
A:可以做音频转码,MPU的开发更灵活,有更多第三方的库可以参考使用
101、Microchip的MPU与自家FPGA相比功耗是否有优势?
A:两种不同的产品,功耗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
102、MPU的主频比原来Microchip MCU提高了多少?
A:两种不同的产品,无法直接比较
103、请问MPLAB的图形库是免费的吗
A:免费。
104、功耗密度大不大?要不要散热?
A:目前设计中一般都没有加散热器。 因为arm本身是针对低功耗打造的内核平台。
105、Microchip的Ensemble图形工具包学习纯中文书籍有没有大神推荐?
A:目前是英文的,参考EGT git主页
106、Microchip的产品线中那些芯片是AI类的?
A:目前我们的MPU产品线并不是针对AI的,是属于通用的MPU。 可以基于Linux平台应用做一些简单的AI终端。 比如做一些语音识别,可以app接入远程AI服务。
107、SAMA5系列产品主要嵌入哪些操作系统进行应用呢?
A:嵌入式操作系统,可以支持传统的嵌入式Linux,也可以支持多种RTOS,比如RT-Thread、ThreadX、FreeRTOS、NuttX、uCos-II等。SAMA5D3系列上有QNX操作系统的支持。
108、怎么申请MPU的开发板
A:请联系当地的同事
109、SAMA5D2的大体价格档位?样片购买渠道?
A:请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110、MPU的图形性能的能耗怎么样?
A:取决于具体的MPU型号,低功耗是我们的特点
111、Microchip MPU的存储方面,总线可以支持到访问多大的容量?
A:取决于具体的存储类型,支持nand flash/SD/eMMC
112、Microchip MPU能不能用于示波器?
A:取决于具体需求,低端的手持式没问题
113、Microchip MPU还需要MCU支持吗?
A:取决于具体应用环境
114、MPU与MCU相比成本相对增加多少?
A:取决于具体硬件系统,一般MPU需要外接DDR/存储器
115、这个TensorFlow Lite在,MPU上跑,如果解析实时RTSP流,能实时推理几路信号?
A:取决于视频流的分辨率和神经网络的复杂度,SAMA7G54性能有限,过高的分辨率、复杂的神经网络会超出其处理能力
116、支持哪些开发环境?
A:如果是bare-metal,推荐用MPLab X,可以在windows/mac/linux主机上开放。如果是Linux,vs code, Eclipse等IDE都是可以的,需求linux主机。
117、MPU是使用IDE工具开发还是使用Linux交叉编译工具开发?
A:如果是基于Linux的应用开发,可以使用多种IDE进行开发和调试,比如vs、Eclipse等,如果是bare-metal跑RTOS的,可以用Microchip集成开发环境MPLab X,提供图形化的配置界面和调试环境。
118、有没有简单易用的入门级别的?
A:入门级别的可以考虑sam9x60和sam9x7系列
119、MPU的集成,会不会影响可扩展性?
A:设计的时候,可以预留扩展总线。一般采用核心板最小系统设计模式,可以方便扩展。
120、是不是原来ATMEL的那些MPU产品的延续?
A:是的,MPU产品线是合并Atmel MPU,并继续更新。
121、评估板或者演示板是否有提供一些现成的演示程序的固件,比如gpio输出、串口通讯等?这样方便用户测试自己做的板子是否有问题。
A:是的,基本外设的应用都有demo
122、MPU的运算比MCU快得多吧?
A:是的,主要是主频快了。
123、对于tflite的支持如何? 对于模型算子支持有说明幺?
A:是基于Python 的tensorflow lite,所以支持的模型算子没有限制
124、对支持的模型有model zoo幺?
A:是基于Python 的tensorflow lite,所以支持的模型算子没有限制
125、咱们的AI是有自己的算法库,还是需要我们客户自己移植自己的算法?
A:是基于TensorFlow Lite的
126、MPU适合图形处理应用吗?
A:适合
127、MPU产品线并不是针对AI的,是属于通用的MPU,那么可以使用哪一些AI场景?
A:适用于简单的神经网络模型
128、MPU与MCU相比有那些硬优势?
A:速度快,可扩展存储器容量大,IO资源多。
129、EVB的提供途径在哪里?成本高不高?
A:通过Microchip 官网、代理商购买
130、Microchip MPU提供了那些周边接口?都是通用接口吗?
A:通用接口都支持
131、有推理模型什么仿真方法
A:推理模型的训练需要在服务器端进行,模型的选择及训练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
132、TensorFlow Lite 这个有DEMO等配置说明幺,我们怎么在MPU上配置?
A:我们的MPU镜像里面可以直接支持
133、MPU程序编程和一般的MCU有什么区别呢?
A:我们的MPU可以按照MCU的模式开发,也可以使用Linux开发模式进行开发。
134、Microchip 的MPU 和我们采用MTK 7620这样的 SoC 有没有替代或者开发优势?
A:我们的优势在低功耗、高稳定性、易用性、通用性
135、有没有充电桩应用电路提供?
A:我们可以提供参考设计
136、有较为简洁的仪表类方案吗?例如7~12寸触屏数字示波器方案。
A:我们提供的是仪表盘的显示方法,没有涉及具体应用
137、传输的加密是不是硬件的?
A:我们有硬件加密引擎,可以使用。
138、python开发需要什么样的SDK?
A:现在的开发板模版已经支持python3可以直接跑。
139、有基于此平台的ethernet/ip等工业总线的典型demo案例?
A:详见视频课程关于接口网关应用的说明
140、Microchip的MPU对于优化原来的Microchip 其他芯片的产品,有哪一些优点?
A:新的MPU产品具备更高性能、更丰富外输、更高性价比
141、用Microchip MPU开发工控机,有那些注意事项?
A:性能、外设接口数量、低功耗模式、文件系统稳定性、网络带宽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地方
142、MPU成本上是不是有优势?
A:需要跟具体的产品对比
143、SAMA5系列产品还需要编程吗?是不是拿来就能用?
A:需要将程序烧录到外部存储
144、图形编辑器还需要什么绘图软件支持吗?
A:需要用户自己做好图像素材,导入到开发工具
145、可以用哪一些编程器对MPU烧录?
A:一般不需要专门的烧录器
146、开发环境是基于Windows还是Linux
A:一般是基于Linux开发, 大部分使用window下的Linux虚拟机。进行交叉开发。
147、Microchip MPU有用于纯电动汽车上案例吗?
A:已有成功案例
148、MPU产品目前在车规方面有实际应用案例吗?
A:已有成功案例
149、Microchip MPU解决方案的系列之间的可替换性、升级等好不好?
A:硬件设计根据需求,可能会需要修改,因为每个型号资源不同,封装不同,不一定能兼容。 软件部分我们提供平台,可以无缝衔接。
150、EGT在图形化界面设计方面有什么优势呢?
A:用EGT使用更小的资源
151、有相应的EVB提供吗
A:有的,找到对应的产品型号连接下面有开发板信息。
152、车规级也有吗?
A:有的。
153、Microchip MPU是啥内核
A:有多种 arm926 cotex-A5 A7
154、适合做家电产品吗?
A:有很多家电客户使用我们的MPU和MCU方案
155、有没有指纹采集的案例,直接采集摄像头采集到的指纹图像,然后进行分析?
A:有摄像头识别案例,客户使用SAMA5做的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156、申请Microchip MPU的开发板收费吗?
A:有需要进行评估,可以联系当地的Microchip的支持人员
157、是否支持lin总线?
A:有支持
158、11KB密匙存储如何使用呢?
A:有专用的工具sam-ba
159、能跑Windows CE吗
A:早些年支持Windows CE, 但是用的人太少,所以取消了。
160、Microchip MPU 有没有提供典型行业的应用的典型设计,便于客户简单修改就能使用?
A:这个可以参考我们的Demo板。简单修改就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模式。
161、Linux内核的主线化是什么意思呢?
A:这个主线表示,我们跟随Linux 的mainline进行对应的Linux版本更新。
162、能够和aduino 、nano、各种派的开发板互换结构吗?
A:这些模块都是基于应用层的开发。 底层一般都已经做好,所以可以直接运行。
163、MPLAB X IDE支持对MPU的开发吗?
A:支持, Microchip harmony 3 可以支持 Microchip MPU的裸机或者RTOS模式开发,使用XIDE进行开发。
164、MPU支持哪些通信协议?
A:支持丰富的硬件外设接口
165、可以支持哪些操作系统呢?
A:支持嵌入式Linux系统,也可以支持很多实时嵌入式RTOS,比如RT-Thread、ThreadX、FreeRTOS、NuttX和uCos-II等
166、图形库能提供中文吗?
A:支持中文,以及多国语言。
167、Microchip MPU产品有MMU,可以跑哪一些大型操作系统?
A:主要是Linux
168、Microchip采用哪款的OS可以开发?
A:主要是Linux
169、从 SAM9x5移植到 SAM9x7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A:注意flexcom等新的外设使用、基于设备树的驱动模式
170、MPU的以太网端口可以再扩展更高速率吗?
A:最大10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