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2V锂电池电量监测模块?

楼主:
有个产品,想加个锂电池,变成移动式的,不想上单片机,又想能监测锂电池电量。有没有相关的电路或者模块?电量显示那种LED灯就可以。

有现成的模块最好,没有模块有电路方案也不错~

网友:
这种电压显示的电路很多,比较简单LM3914的

还有LM324做的

网友A:
用之前可以找个简单仿真软件仿一下,调整一下各个阶段的电阻参数

12V的锂电池,平台电压3串11.1V,满电应该12.8V

网友B:
简单方案都是运放做的,误差会比较大,更关键的是耗电量太大,对于便携移动设备不合适。最简单的办法是弄个低压告警,使用MCU用的电源监视/复位IC,然后电阻分压监视高电压,LED做低电指示。此方案最简单,自身功耗也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方案都是运放做的,误差会比较大,更关键的是耗电量太大,对于便携移动设备不合适。最简单的办法是弄个 ...

应用场景是这样的,有个船型开关,只有开机的时候要显示电量,几个LED灯显示。开机时设备功耗挺大的,检测电池电量这点功耗应该没啥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之前可以找个简单仿真软件仿一下,调整一下各个阶段的电阻参数 12V的锂电池,平台电压3串11.1V,满电 ...

好嘞,我试试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用场景是这样的,有个船型开关,只有开机的时候要显示电量,几个LED灯显示。开机时设备功耗挺大的,检 ...

那就要看你需要的显示精度、表达规则和分辨率了。类似手机、充电宝那样的条形显示,用运放搭吧,网上应该能找到现成电路。以前的录音机LED电平指示电路把输入改改(电阻分压率)也可以用。

网友:
加运放多了,上个小单片机,成本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看你需要的显示精度、表达规则和分辨率了。类似手机、充电宝那样的条形显示,用运放搭吧,网上应该 ...

精度要求不高,大概能看出有多少电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