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ST【直播回放】介绍CAN总线特别在汽车应用及保护器件的重要性

楼主:
直播时间:2023年1月12日(周四)上午 10:00-11:30

直播主题: 介绍CAN总线特别在汽车应用及保护器件的重要性

观看回放: >>点击观看

问答汇总:

如何获取ESDCAN评估板STEVAL-OET003V1

A : www.st.com中直接搜索就能找到,可以点击Sample&Buy申请

车用CAN的通信速度最高能达到什么程度?

A : 目前的CAN-FD是5Mbps, CAN FD SIC可以达到8Mbps,正在开发的CAN XL目标是达到10Mbps

车用CAN使用什么线材通讯?对线材有特殊要求吗?

A : CAN通讯采用差分线传输,通常采用双绞线,同轴电缆等,考虑线材屏蔽能力

CAN总线的优势有哪些,应用中需要特别关注哪一些点?

A : 抗干扰性强,实时性强,多主总线,每个节点都可以为主机,且节点也可以进行通讯,采用双绞线串行通讯,可在高噪声中工作等等

车载网络除了can之外还有其他网络吗?能否统一?

A : 目前车载网络有CAN,CANFD,LIN,FLEXRAY,MOST,以及目前新的车载以太网等,随着汽车功能更加复杂,集成化,CAN-FD和车载以太网可能会成为主流

ST的CAN保护器可以用在任何CAN环路吧?

A : 是的,ST的CAN保护器有很多种类, 支持12V/24乘用车和商用车系统的保护

can总线在汽车电子上选用的车规级芯片比一般消费电子使用的同类芯片有哪些优点?

A : 相比于消费类电子,车规芯片性能测试更为严格,温度要求也更高

qinyunti:如何获取ESDCAN评估板STEVAL-

A : www.st.com,或者找代理商都可以的,也可以找我们,angela.zhang@st.com可以找到我

ST的哪些芯片可以用在汽车上?

A : ST的车规产品非常丰富,从各类主控,到IGBT,MOS,ESD等都有很丰富的产品

哪些因素影响CAN总线的传输速度?

A : CAN传输速率由协议决定,但是信号完整性会影响到信号传输,比如噪声,纹波,过压等

ST的ESDCAN系列,是否有车规级的产品?如有,是哪些型号?

A : 有的,比如ESDCAN01-2BLY系列,ESDCAN02-2BWY系列,ESDCAN03-2BM3Y等,可在ST官网找到相应规格书

CAN总线的保护方案是什么,加装在户外的CAN总线设备应该怎么保护总线接口和电源接口?保护地和电路板的信号地要怎么连接呢?

A : 汽车CAN总线就用介绍的ESDCAN这几个系列保护,户外CAN指的是工业CAN吧,可以使用ST的SMA、SMB封装的600W TVS保护,ECMF系列可以防止干扰,也可以考虑使用

MCU 带CAN口,还需要加CAN芯片吗

A : 需确认MCU是否带有CAN协议

ESD 保护如果没有做好,对CAN的传输和工作,有哪一些影响?

A : 在进行ESD测试的时候,可能会损坏CAN协议芯片

CAN 总线传输速率是多少?

A : 低速CAN一般为1M,CAN-FD最高可达8M

can总线在汽车电子上的应用有哪些情况需要特别注意的?

A : 注意好EMC的抗干扰和ESD防护,汽车环境复杂,干扰源非常多

车载应用中,CAN收发器是不是通常采用5V供电

A : 可以查看各家CAN收发器得到供电电压

有无线CAN案例吗

A : 暂时没有哦,不好意思

你好can总线的高速传输过程中稳定性如何

A : 稳定性很好

人体静电放电可以做到多少伏

A : 人体静电最高能到万伏level,通常国际上使用HBM模型来模拟人体静电及防护,ST的ESD产品都满足HBM的

ESD存在漏电流问题吗?最大允许漏电流是多少?

A : ST的 ESD的漏电流非常小,通常是nA级别的,打开datasheet/spec文件后,看Irm这一项即可,就是对应的Vrm的电流,也就是ESD没有遇到静电时的漏电流

如何选购一个好的ESDCAN,通常是看哪些参数?

A : 这个问题刚刚Ada也在PPT中讲过了,首先要看是CAR还是truck,就是12V系统还是24V系统来选择,12V系统选择Vrm是24V的,24V的选择Vrm是36V左右的,然后看是CAN-FD还是普通CAN来根据电容值选择,还有就是钳位电压可以参考

ST的ESDCAN系列,目前有哪些实际应用案例?

A : 目前在国内的一些车厂,以及福特等车厂均有使用ST的CAN ESD器件

ST的ESDCAN系列,目前有哪些实际应用案例?

A : ST ESDCAN在各大汽车品牌中都在应用的,属于很常用的器件

ST的can保护器件有啥优势?

A : ST的CAN保护器件优势比较明显的是系列比较全,有三种系列也就是三种不同封装,跟市面上常见的封装都有P2P的封装,不仅有常用的SOT23-3L,SOT323,还有小封装的QFN-3L封装供选择。而且根据使用电压和电容选择也比较全

抗干扰方面有什么提升?

A : 抗干扰可以选择ST的ECMF系列

一个好的ESD CAN保护方案,能够提供哪一些保护内容。

A : 汽车级ESDCAN要满足汽车ESD测试的需求,比工业级ESD保护多一些测试标准,可以在datasheet上看到过的标准的

ESDCAN是将保护和功能集成在一起了吗?

A : ESDCAN是给CAN做保护的ESD器件哈,不包含CAN芯片的

课件可以提供么

A : 可以的,会统一发课件给注册的网友

ESDCAN在硬件设计上跟传统的CAN电路有什么不同

A : ESDCAN是专门针对CAN做的配套的ESD保护器件,不包含CAN芯片的,不影响CAN电路整体 设计

ESDCAN是否也可以用作工业场合?

A : 可以的,ESDCAN汽车级过的标准高于工业级标准的

ESDCAN是一种标准吗

A : ESDCAN是专门给CAN做防护的ESD保护系列产品,满足汽车级ESD标准

共模滤波和TVS管集成的是什么器件,有没有型号

A : ECMF系列,www.st.com上搜ECMF,会出来产品系列

能提供ESD保护的较详细资料吗?

A : 你联系我吧,不是特别明白具体要什么资料

CAN的高速率和低速率线路的ESD防护,是不是使用一样的器件?

A : 高速CAN可以使用ST的低容值ESDCAN,如3pF和17pF,低速的可以使用30pF,当然低速的使用低容值的也是没有问题的。www.st.com搜索ESDCAN01-2BLY、ESDCAN03-2BWY、ESDCAN03-2BM3Y即可出来三个系列产品,前两个系列里面有不同容值的产品,后一个是低容值小尺寸 产品

ESD器件的保护寿命、次数是不是有限制的?

A : ESD器件的优点就是经历静电后会恢复正常状态

抗干扰的性能或者成本或者体积或者调试的方便性,ST的ESDCAN哪一些具备明显的优势?

A : 体积优势建议选择ESDCAN03-2BM3Y

can总线保护器件有哪些特别之处

A : ESDCAN是专门针对CAN总线设计的ESD保护器件,针对的是CAN总线的传输速率、可能遇到的静电问题,更有针对性

车载CAN ESD 的防护,在各个温度范围都能工作吗?

A : ST的ESDCAN工作温度通常在-55到+150摄氏度,小size的ESDCAN03-2BM3Y qualify到175摄氏度

汽车上的ESD危害主要是长时间还是短时间的?

A : 咱们说的ESD指的是短时间的静电,但如果不加ESD防护的话静电会导致设备损坏,比如CAN通信中断,那就是长时间的危害了,尤其是汽车,为了用户安全,一定要做好静电保护

汽车上的ESD危害主要是由于是什么引起的?

A : 这就多了,比如人体静电、比如汽车内饰等都容易产生静电,还有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空气尘埃与车身摩擦也会产生静电,等等

ESD CAN是给CAN做保护的ESD器件,他的体积或者占用面积和线路多不多?

A : 占用面积不多,有2.9x2.6mm,2x2.1mm,1x1.1mm 三种封装

ST为CAN设计的ESD防护方案,能够提供多少电压级别的保护?

A : 12V系统和24V系统 都有的

ST的ESD防护器件有哪一些封装方式?

A : SOT323、SOT23-3L、QFN-3L

可以并联esd器件使用吗?

A : 有需要的话是可以的

st的ESD产品目前满足HBM模型对人体静电及防护要求?

A : 当然,国际通用HBM静电防护标准 肯定是满足的

低电容达到多分?

A : 3pF左右

网友:
can用的多还是lin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