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现在用得多吗

楼主:
(1)输入电压:20~70V直流。

(2)输出电压:0~25V直流。

(3)输出最大电流:10A。

(4)转换效率:大于70%。

网友:
这是Buck电路。

要说Buck电路,现在还是有很多应用的。但若是和此电路一模一样的,那极少见。

网友:
此电路只能降压。所以输入20V时不可能输出25V。输出也不可能为零。

网友:
此电路中VD1似乎是错误的。有了这个二极管,还稳什么压?

网友A:
不明觉厉,T2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T2是干什么的

按电路,T2似乎是个电流互感器,用于为U1供电。

此电路的一个问题:若使用VD1,那么根本不能稳压。若没有VD1,电路无法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电路,T2似乎是个电流互感器,用于为U1供电。 此电路的一个问题:若使用VD1,那么根本不能稳压。若 ...

VT1也关不掉

网友:
VT1即使关掉,还有VD1在,和没关差不多。

既然VT1关不关差不多,那么T2就没有输出,U1也得不到供电,于是VT1根本不可能导通。

网友:
250w 10a,感觉功率不小~厉害厉害。buck电路经典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