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UART

楼主:
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UART

  • 基本介绍

通过翻阅数据手册,发现PSOC 62S4 PIONEER KIT拥有六个Serial Communication Blocks (SCB),其中五个可以配置为UART模式,是一个全功能的UART,操作速率高达8Mbps;支持汽车单线接口(LIN)、红外接口(IrDA)和智能卡(ISO7816)协议,这些协议都是基本UART协议的小变体;此外,也支持9位多处理器模式,允许通过公共RX和TX线连接外设的寻址;支持常见的UART功能,如奇偶校验错误、中断检测、帧错误等;256字节的FIFO允许更大的CPU服务延迟。

  • 主要API介绍
  1. UART初始化cycyhal_uart_init()

其中:

(1)cts为发送器的输入信号,当激活时,它表示从机已经准备好供主机传输数据;rts为接收器的输出信号,当激活时,它表示接收端已经准备好接收数据。如果需要使用这两个特性的话,需要调用cyhal_uart_enable_flow_control()函数对其使能。

(2)cyhal_uart_cfg_t结构体为

  1. 调试打印UART初始化cy_retarget_io_init()

其中,cy_retarget_io_init_fc()的参数如下

  1. UART事件使能cyhal_uart_enable_event()

其中,cyhal_uart_event_t枚举为

三、UART简易程序

功能描述:上电后打印Hello World!!!,LED开始闪烁。按下回车键,LED停止闪烁,再次按下,LED继续闪烁。

代码描述:

  1. 初始化打印UART,发送引脚为P3_1(CYBSP_DEBUG_UART_TX),接收引脚为P3_0(CYBSP_DEBUG_UART_RX),并设置波特率为115200(CY_RETARGET_IO_BAUDRATE)

  1. 当UART收到‘\r’,根据当前LED闪烁状态,停止或开始LED闪烁,并打印相关信息

VID_20230406_203521

main.c

网友A:
开发工具可以用MDK吗?还是需要其他的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发工具可以用MDK吗?还是需要其他的工具?

根据官方文档,可以使用

 但是需要进行不同的配置,你可以看看下面的官方文档

我用的是官方提供的modustoolbox-eclips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官方文档,可以使用  但是需要进行不同的配置,你可以看看下面的官方文档 我用的是官方 ...

多谢了,我还没有接触过,这入门容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我还没有接触过,这入门容易吗?

我也是刚接触这款,以前只接触过51单片机和STM32、N32、GD32

挺好学习的,基本都封装好了,调用HAL库就行了,就是资料不多,基本都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接触这款,以前只接触过51单片机和STM32、N32、GD32 挺好学习的,基本都封装好了,调用HAL库 ...

谢谢,哇,我看了,这么多人申请,你拿了第一名,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