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输出纹波和滤波电容哪些参数有关

楼主:
ESR,ESL?

网友A:
【电压输出纹波和滤波电容哪些参数有关】

影响纹波第一位的是电容量,其次是ESR,ESL仅在频率很高时才会影响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输出纹波和滤波电容哪些参数有关】 影响纹波第一位的是电容量,其次是ESR,ESL仅在频率很高时才会 ...

我去搜搜网上公式

网友:
专业,学习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容值较大时ESR和ESL也相应较大

选滤波电容,容值大小、电容类型、工作温度,ESR,ESL

网友:
滤波电容的容量和ESR对纹波的影响是全频带的,ESL则与频率正相关,即纹波的频率越高影响越大。所以,除容量外,ESR和ESL哪个对纹波的影响大,必须考察频率。

网友B:
前两天有个帖子,内容是关于钽电解在滤波应用时串电阻的意义。钽电解与铝电解相比,具有高ESR、低ESL的特点,该帖的配图就是为了应对DCDC较高频率的纹波而引入钽电解,其原因就是DCDC的高频纹波受铝电解高ESL的影响而无法滤除,而钽电解的特性正好可以应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压输出纹波和滤波电容哪些参数有关】 影响纹波第一位的是电容量,其次是ESR,ESL仅在频率很高时才会 ...

之前书上看到过ESR对纹波的影响,书上说电流流经这个ESR时产生一个压降,ESR越大这个压降越大,纹波也就越大。有一个疑问就是纹波是有一个输出电压的直流偏置,为什么是在输出电压的基础上有这个“纹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压输出纹波和滤波电容哪些参数有关】 影响纹波第一位的是电容量,其次是ESR,ESL仅在频率很高时才会 ...

这样的话射频电源是不是比较多考虑这个ES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射频电源是不是比较多考虑这个ESL?

射频工作要考虑ESL,那是当然。射频工作更要考虑导线的电感,往往在距离较远处安排容量较大的电容,而在近处安排一个较小的电容。从直流角度两个电容并联,但从高频角度,因导线具有电感,较小的电容通过大部分高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书上看到过ESR对纹波的影响,书上说电流流经这个ESR时产生一个压降,ESR越大这个压降越大,纹波也就 ...

纹波本来就是因直流电压具有波动才这样考虑的,把具有波动的直流分解成纯粹直流和纹波两部分。如果没有直流,纹波就成了纯粹的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有个帖子,内容是关于钽电解在滤波应用时串电阻的意义。钽电解与铝电解相比,具有高ESR、低ESL的特点 ...

大佬,有这个帖子的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输入电源电路中电容串联的这个R1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 模拟电子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