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错误导致高云云源软件闪退

楼主:
今天在我的工程里改了一个参数,综合时云源软件会闪退,这个工程昨天是好用的,昨天打包时顺手把仿真生成的大量文件删除了。

因为闪退不会给出任何错误提示,我万万没想到是改这个参数改的,排查了很多地方,最后才定位到这个参数,最后还顺便找出一些设计上的问题。

大概是这样的,我在一个top里例化了a,top里的data是8位的

 a里的data原来是8位的,正常。后来被我改成14位后综合就会闪退。因为我的失误,data应该是output类型,被我定义成了input类型。

之前DW是8,虽然output被写成了input 仿真和FPGA都可以正常运行,这次我将DW改成14后综合就会闪退。

闪退后将top里的data改成14位正常,将a里的data由input改成output正常,当然把DW由14改回8也是正常的。

我又新建了一个工程,只保留上边的代码,对a里的data做了简单的赋值,可惜没能复现原来的闪退问题。

网友A:
为什么改代码会导致软件闪退,是因为综合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改代码会导致软件闪退,是因为综合不了?

可能是设计中的某些错误云源软件不能识别,强行综合时导致崩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设计中的某些错误云源软件不能识别,强行综合时导致崩溃。

好吧,像这种情况应该报错,而不是闪退,软件没做好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像这种情况应该报错,而不是闪退,软件没做好处理。

是的 任何闪退都是软件没考虑周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任何闪退都是软件没考虑周全

哈哈哈,还真没考虑过软件闪退具体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