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拆解第9期】充电手电钻拆解#1——热身拆电动玩具

楼主:
1、感谢EEworld的最新电机拆解活动。这次拆一个手电钻,上手前先热身一下,拆一个电动挖机的玩具,看玩具级的电动机如何管理和拆解。

2、先看一下有什么准备活动。前后左右走一走,

伸出手臂抓小球。

通过动态分析,可以初步看出需要6个控制信号,分别是"前-后-左-右-上-下”,对应于3个电机的控制。

3、准备拆开看一看

配套的6位遥控器

拆开外壳

看到里面的电路板正反面

对应的遥控器内部电路板

4、三个电机引线和位置。因为这些电机太常见了,就是常用的3-6V直流小电机,而且是最量大便宜的那种,几乎没有什么控制,直接加载电源就可以转起来,通常转矩非常小,只能带动玩具小风扇。

不过,这个就是看点了,旋转力矩小,正好可以匹配齿轮变速箱,通过齿轮组的齿距配合,把最终输出转速降下来,力矩提高上去。如下,这个大的变速组合比电机大很多,可以很好的提升机械臂。

小车平台也是用同样规格的两个小电机并排组合起来,通过双向齿轮轴,一个直接驱动驱动轴,另一个纵向驱动侧向旋转,实现变相,每个电机只有两个引线,分别加正向和反向电流就可以直接正反转。

5、电路小结

    在控制上,拆开后发现没什么可以研究的,这个磨掉标示的芯片是一个集成射频接受,通道解码,6路开关信号输出,功率放大的集成芯片。目测,这个遥控器的天线长度大概17cm,应该是ISM的415MHz免费频段,针对6个按键,分别发送不同的6通道控制信令,然后接收侧解码,并对应输出6通道控制信号,因为只有6个通道,所以,最后那个机械臂电机只给了一个单方向运动旋转控制信号,剩下的那个用了单独控制灯光和声音,这个声音的输出单独使用了一个音频板,一路电源,上电就闪光唱歌,制造欢快的氛围。

    这个也是海量中国玩具的中国芯了,一个遥控,一个6通道控制,其实很多场景的玩具,如电动汽车,电动船,电动飞机,都是这样的,输出6路控制信号,对应不超过3个电机的正反转。这样,就对下一个充电电钻的拆解比较期待了。那么,这个更高功率要求的电机控制场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A:
《电路小结》中的“应该是ISM的415MHz免费频段”,是不是应该是315/433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小结》中的“应该是ISM的415MHz免费频段”,是不是应该是315/433MHz?

这里应该是弄混了,应该是433MHz。谢谢。

这个也是估计的,手里的仪器还不能覆盖这个频段测试,等找到合适的频谱仪,就可以测一下了。

网友B:
铲子那一块能动吗?感觉是动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铲子那一块能动吗?感觉是动不了的。

这个是能动抓起沙土的,第一个gif就显示动图了。

不过,这个页面好像不能显示动态gif,你可以下载下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能动抓起沙土的,第一个gif就显示动图了。 不过,这个页面好像不能显示动态gif,你可以下载下 ...

下载下来有点问题,看不了。它的三个臂是都能独立运动的还是只能联动?如果能独立运动,那是用什么控制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下来有点问题,看不了。它的三个臂是都能独立运动的还是只能联动?如果能独立运动,那是用什么控制的 ...

这个还没研究清楚。只有一个电机就完成了,应该是用了机械组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没研究清楚。只有一个电机就完成了,应该是用了机械组合设计。

那应该是联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