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3的显示效果很难看

楼主:
今天安装了AD23,发现一个了一个变化,原来AD的PCB显示过孔的颜色是灰白色,但是这个AD23打开PCB,过孔的颜色被设置成了和当前层一样的颜色,视觉上很难看

网友A:
相比之前有哪些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比之前有哪些提升?

提升了一些中国人用不到的东西,还把过孔的颜色改了

网友:
问个题外话,右下角的差分对到芯片旁边突然改线宽没问题么

网友B:
差分线最好是一直一种宽度

随意变宽高速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线最好是一直一种宽度 随意变宽高速会有影响

估计是因为要保证间距和差分阻抗的前提下,根本走不过去,只好在粗线位置满足特征阻抗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线最好是一直一种宽度 随意变宽高速会有影响

在长度很小的情况下局部变细其实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C:
过孔基本上都是不同层之间的,同一个过孔切换层后显色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孔基本上都是不同层之间的,同一个过孔切换层后显色变吗?

显示所有层的时候就是以前的灰白色,单层显示的时候就是和当前层一样的颜色,特别是没设置半透明显示的情况下,过孔环的颜色和走线铺铜颜色一样,画板子跟看Gerber一样,很难受,设置半透明显示就好一点,但还是很恶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示所有层的时候就是以前的灰白色,单层显示的时候就是和当前层一样的颜色,特别是没设置半透明显示的情 ...

应该是可以设置吧,要不这风格就不方便了,尤其这过孔从底层到顶层的,那中间层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设置吧,要不这风格就不方便了,尤其这过孔从底层到顶层的,那中间层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单层显示的时候就是当前层的颜色,多层显示的时候就是以前的灰白色,单层显示的时候只能设置透明度与走线铺铜不一样,才能看上去舒服一点。纯色显示效果跟pads一样,很难受

,还好我都是喜欢设置半透明显示

网友E:
过孔颜色可以自行定义,你说的那种颜色只是系统默认的。AD23还是有所改进的,只是我们普通的画板没必要那么多改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孔颜色可以自行定义,你说的那种颜色只是系统默认的。AD23还是有所改进的,只是我们普通的画板没必要那么 ...

你是说过孔的颜色可以单独定义?那是不是说焊盘,走线都能单独定义?我孤陋寡闻了,具体怎么设置,请赐教

网友F:
用ad看pcb比较慢,特别是大面积的,要是改板时崩溃了就前功尽弃了,而且功能没增加多少,所以大型板不会一般不首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ad看pcb比较慢,特别是大面积的,要是改板时崩溃了就前功尽弃了,而且功能没增加多少,所以大型板不会一般不 ...

没这回事,比PADS之类的快得多了,铺铜速度比cadence 16.6更快

网友G:
可能是软件的默认设置导致的,“过孔”选项的颜色设置还有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软件的默认设置导致的,“过孔”选项的颜色设置还有效吗

AD应该是不支持单独设置过孔的颜色,只能设置透明度,希望以后的版本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