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NUC100开发板上自带的nu-link能否用来烧写新唐其他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
请教:新唐NUC100开发板上自带的nu-link能否用来烧写新唐其他系列的单片机,例如新唐8051系列?

网友:
这个最好给新唐打个电话问一下。

网友:
其它ARM芯片可以,8051不行

网友:
ARM芯片和8051的烧录方式是不同的,应该不能混用

网友:
新唐NUC100开发板上自带的nu-link不能用来烧写新唐其他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
可以烧录arm,其他系列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