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6充电芯片两个状态输出脚 STDBY和CHRG

楼主:
4056充电芯片两个状态输出脚 STDBY和CHRG

当不接LED指示的时候,可以用这两个脚作为充电芯片的状态输出脚,将当前的状态给到MCU做判断,比如充电进行、充满电、电池没接等。

有一个疑问是,很多TWS充电仓充电芯片和电池也是分开的,比如充电芯片在充电盒,而电池在蓝牙耳机里面,这个时候,电池后面是挂了负载的。

充电芯片是如何做到判断充满电的?比如1/10恒流判断为充满电,一个100mAh的电池,恒流充电阶段可能是100mA,那么在快要充满的时候也就是恒压阶段的时候是1/10*100mA=10mA,这个电流其实是不要做精准判断的。

毕竟电池后面是挂了LDO、MCU、外围等负载的。而且这些负载在电池不同的电压阶段耗电流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充电芯片如何做出电池充满电这个状态判断的?判断不准会到时LED异常、逻辑错乱。

https://so.szlcsc.com/global.html?k=TP4056&hot-key=

网友:
芯片手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如真想搞明白,楼主实际做一个这样的板子,测一下验证就明白

网友:
单节锂电充电电压固定于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芯片的PROG引脚连接的电阻进行外部设置。

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1/10 时,4056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网友:
这个电流我们实际做充电板的行话,有的说是收尾电流,有说充电截止电流的,,,,

网友:
充电状态完全是充电芯片自己检测的,每一路都可以通过mos进行开关,做优先级

网友A:
正常来说,充电的时候蓝牙应该是属于低功耗工作的,所以负载是比较小的,如果充电时负载功耗比恒压时电流大,那可能就不会达到充满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充电的时候蓝牙应该是属于低功耗工作的,所以负载是比较小的,如果充电时负载功耗比恒压时电流大 ...

不仅仅是蓝牙  还有其他的负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