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 1.熟悉thonny软件与micropython的基本语法

楼主:
转自公众号

欢迎关注

https://mp.weixin.qq.com/s/FF4OVEunMfJDRtvX8B1YlA

一.开发板熟悉

1.1资料下载

https://datasheets.raspberrypi.com/

Ctrl+F网页搜索PicoW

可以找到相应的手册,可以都下载下来看一看

其他的参考pico的手册。

1.2开发板熟悉

1.2.1基本特征

根据1.1下载相关手册后,可以阅读相应文档

了解下基本特征,特别的就是板载WIFI,即PicoW的W。

CPU: 双核Arm Cortex-M0+ @ 133MHz

存储: 264KB 片上 SRAM; 2MB 板上 QSPI FLASH

接口: 26 个GPIO, 包括3 个模拟输入

外设:

• 2 × UART

• 2 × SPI 控制器

• 2 × I2C 控制器

• 16 × PWM

• 1 × USB 1.1 控制器件和 PHY, 支持主机和设备

• 8 × PIO 状态机

连接: 2.4GHz IEEE 802.11b/g/n 无线LAN, 板载天线

1.2.2数据手册

1.2.3原理图和设计文档

参考pico-w-datasheet.pdf的Appendix B: Pico W schematic

和Fritzing 软件的模型PicoW-Fritzing.fzpz

1.2.4引脚布局

二.固件下载

使用MicroUSB接上开发板到PC,如果默认没有程序,就会枚举出存储设备

双击INDEX.HTM会跳到官网

INFO_UF2.TXT是版本信息

https://datasheets.raspberrypi.com/soft/blink_picow.uf2下载测试程序

将改程序拖到枚举的移动盘中,完成后开发板会自动重启。

可以看到程序自动运行,绿色LED闪烁。

如果之前已经下载过程序,则先拔出MicroUSB线断电,然后按住BOOTSEL按键,再接上MicroUSB线上电,此时会枚举出移动盘即可松开按键。然后拖动程序到移动盘即可更新程序。

三.thonny软件使用

3.1更新固件

先从https://datasheets.raspberrypi.com/soft/micropython-firmware-pico-w-290622.uf2

下载固件micropython-firmware-pico-w-290622.uf2

按照上一篇的方式更新固件到开发板。

3.2安装thonny

https://thonny.org/下载thonny

解压

双击打开thonny.exe

 3.3配置解释器

点击菜单栏

运行->配置解释器

 解释器->选择MicroPython(Raspberry Pi Pico)->选择开发板枚举出来的串口设备->好的

可以看到串口连接了开发板,进入了MicroPython的命令行交互方式

输入help()回车,查看帮助

四.micropython的基本语法

Micropython可以参考相关文档,后面以LED点灯进行简单演示。

参考https://micropython.org/help/

以及

https://datasheets.raspberrypi.com/pico/raspberry-pi-pico-python-sdk.pdf

pico/raspberry-pi-pico-python-sdk.pdf

https://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library/index.html

4.1LED点灯

4.1.1命令行模式

在命令行依次输入如下内容进行LED的亮灭控制

导入Pin包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实例化led对象,设置为输出

led = Pin("LED", Pin.OUT)

输出高控制LED点亮

led. Value(1)

输出低控制LED熄灭

led. Value(0)

 4.1.2文档模式

输入如下内容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led = Pin("LED",Pin.OUT)

for i in range(10):

    led.value(1)

    time.sleep(1)

    led.value(0)

time. Sleep(1)

点击保存

选择保存到Raspberry Pi Pico

 设置文件名为blink

点击如下图标运行

 可以看到LED按照1秒间隔闪烁,闪烁10此后熄灭。

网友:
这帖发得,开挂似的呀,感谢分享!

网友A:
哪个串口连接了开发板,进入了MicroPython的命令行交互方式显示的看到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串口连接了开发板,进入了MicroPython的命令行交互方式显示的看到是什么呢

插入开发板看设备管理器里多了哪个COM就是哪一个,会打印如下图信息

网友B:
串口下载会不会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下载会不会比较慢?

还可以,1M以内的文件基本感觉不到太多延迟,PicoW实际用的是USB枚举的串口。

网友:
这么快就上手了,教程写的还很详细!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