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4.实现定位功能

楼主:
转自公众号,欢迎关注

Raspberry Pi Pico w GPS数据采集 (qq.com)

视频

Raspberry Pi Pico w GPS数据采集 (qq.com)

一.准备

1.1GPS资料

1.2串口驱动资料

raspberry-pi-pico-python-sdk.pdf得P46Using UART on the Raspberry Pi Pico

二.接线

接到UART0 即GP0和GP1处

从以下地址

可知

串口波特率为9600

三.GPS数据接收测试

测试代码如下gps1.py

  • from machine import UART, Pin
  • import time
  • uart0 = UART(0, baudrate=9600, tx=Pin(0), rx=Pin(1))
  • time.sleep(0.1)
  • rxData = bytes()
  • while True:
  • while uart0.any() > 0:
  • rxData += uart0.read(1)
  • print(rxData.decode('utf-8'))

可看到打印信息如下

四.GPS数据解析

根据以上接收到得数据可以人工解析,也可以使用现成得库进行解析

将上述文档复制到开发板中

  • """
  • # MicropyGPS - a GPS NMEA sentence parser for Micropython/Python 3.X
  • # Copyright (c) 2017 Michael Calvin McCoy (calvin.mccoy@protonmail.com)
  • # The MIT License (MIT) - see LICENSE file
  • """
  • # TODO:
  • # Time Since First Fix
  • # Distance/Time to Target
  • # More Helper Functions
  • # Dynamically limit sentences types to parse
  • from math import floor, modf
  • # Import utime or time for fix time handling
  • try:
  • # Assume running on MicroPython
  • import utime
  • except ImportError:
  • # Otherwise default to time module for non-embedded implementations
  • # Should still support millisecond resolution.
  • import time
  • class MicropyGPS(object):
  • """GPS NMEA Sentence Parser. Creates object that stores all relevant GPS data and statistics.
  • Parses sentences one character at a time using update(). """
  • # Max Number of Characters a valid sentence can be (based on GGA sentence)
  • SENTENCE_LIMIT = 90
  • __HEMISPHERES = ('N', 'S', 'E', 'W')
  • __NO_FIX = 1
  • __FIX_2D = 2
  • __FIX_3D = 3
  • __DIRECTIONS =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SW', 'WSW', 'W',
  • 'WNW', 'NW', 'NNW')
  • __MONTHS =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 'November', 'December')
  • def __init__(self, local_offset=0, location_formatting='ddm'):
  • """
  • Setup GPS Object Status Flags, Internal Data Registers, etc
  • local_offset (int): Timzone Difference to UTC
  • location_formatting (str): Style For Presenting Longitude/Latitude:
  • Decimal Degree Minute (ddm) - 40° 26.767′ N
  • Degrees Minutes Seconds (dms) - 40° 26′ 46″ N
  • Decimal Degrees (dd) - 40.446° N
  • """
  • #####################
  • # Object Status Flags
  • self.sentence_active = False
  • self.active_segment = 0
  • self.process_crc = False
  • self.gps_segments = []
  • self.crc_xor = 0
  • self.char_count = 0
  • self.fix_time = 0
  • #####################
  • # Sentence Statistics
  • self.crc_fails = 0
  • self.clean_sentences = 0
  • self.parsed_sentences = 0
  • #####################
  • # Logging Related
  • self.log_handle = None
  • self.log_en = False
  • #####################
  • # Data From Sentences
  • # Time
  • self.timestamp = [0, 0, 0.0]
  • self.date = [0, 0, 0]
  • self.local_offset = local_offset
  • # Position/Motion
  • self._latitude = [0, 0.0, 'N']
  • self._longitude = [0, 0.0, 'W']
  • self.coord_format = location_formatting
  • self.speed = [0.0, 0.0, 0.0]
  • self.course = 0.0
  • self.altitude = 0.0
  • self.geoid_height = 0.0
  • # GPS Info
  • self.satellites_in_view = 0
  • self.satellites_in_use = 0
  • self.satellites_used = []
  • self.last_sv_sentence = 0
  • self.total_sv_sentences = 0
  • self.satellite_data = dict()
  • self.hdop = 0.0
  • self.pdop = 0.0
  • self.vdop = 0.0
  • self.valid = False
  • self.fix_stat = 0
  • self.fix_type = 1
  • ########################################
  • # Coordinates Translation Functions
  • ########################################
  • @property
  • def latitude(self):
  • """Format Latitude Data Correctly"""
  • if self.coord_format == 'dd':
  • decimal_degrees = self._latitude[0] + (self._latitude[1] / 60)
  • return [decimal_degrees, self._latitude[2]]
  • elif self.coord_format == 'dms':
  • minute_parts = modf(self._latitude[1])
  • seconds = round(minute_parts[0] * 60)
  • return [self._latitude[0], int(minute_parts[1]), seconds, self._latitude[2]]
  • else:
  • return self._latitude
  • @property
  • def longitude(self):
  • """Format Longitude Data Correctly"""
  • if self.coord_format == 'dd':
  • decimal_degrees = self._longitude[0] + (self._longitude[1] / 60)
  • return [decimal_degrees, self._longitude[2]]
  • elif self.coord_format == 'dms':
  • minute_parts = modf(self._longitude[1])
  • seconds = round(minute_parts[0] * 60)
  • return [self._longitude[0], int(minute_parts[1]), seconds, self._longitude[2]]
  • else:
  • return self._longitude
  • ########################################
  • # Logging Related Functions
  • ########################################
  • def start_logging(self, target_file, mode="append"):
  • """
  • Create GPS data log object
  • """
  • # Set Write Mode Overwrite or Append
  • mode_code = 'w' if mode == 'new' else 'a'
  • try:
  • self.log_handle = open(target_file, mode_code)
  • except AttributeError:
  • print("Invalid FileName")
  • return False
  • self.log_en = True
  • return True
  • def stop_logging(self):
  • """
  • Closes the log file handler and disables further logging
  • """
  • try:
  • self.log_handle.close()
  • except AttributeError:
  • print("Invalid Handle")
  • return False
  • self.log_en = False
  • return True
  • def write_log(self, log_string):
  • """Attempts to write the last valid NMEA sentence character to the active file handler
  • """
  • try:
  • self.log_handle.write(log_string)
  • except TypeError: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 # Sentence Parsers
  • ########################################
  • def gprmc(self):
  • """Parse Recommended Minimum Specific GPS/Transit data (RMC)Sentence.
  • Updates UTC timestamp, latitude, longitude, Course, Speed, Date, and fix status
  • """
  • # UTC Timestamp
  • try:
  • utc_string = self.gps_segments[1]
  • if utc_string: # Possible timestamp found
  • hours = (int(utc_string[0:2]) + self.local_offset) % 24
  • minutes = int(utc_string[2:4])
  • seconds = float(utc_string[4:])
  • self.timestamp = [hours, minutes, seconds]
  • else: # No Time stamp yet
  • self.timestamp = [0, 0, 0.0]
  • except ValueError: # Bad Timestamp value present
  • return False
  • # Date stamp
  • try:
  • date_string = self.gps_segments[9]
  • # Date string printer function assumes to be year >=2000,
  • # date_string() must be supplied with the correct century argument to display correctly
  • if date_string: # Possible date stamp found
  • day = int(date_string[0:2])
  • month = int(date_string[2:4])
  • year = int(date_string[4:6])
  • self.date = (day, month, year)
  • else: # No Date stamp yet
  • self.date = (0, 0, 0)
  • except ValueError: # Bad Date stamp value present
  • return False
  • # Check Receiver Data Valid Flag
  • if self.gps_segments[2] == 'A': # Data from Receiver is Valid/Has Fix
  • # Longitude / Latitude
  • try:
  • # Latitude
  • l_string = self.gps_segments[3]
  • lat_degs = int(l_string[0:2])
  • lat_mins = float(l_string[2:])
  • lat_hemi = self.gps_segments[4]
  • # Longitude
  • l_string = self.gps_segments[5]
  • lon_degs = int(l_string[0:3])
  • lon_mins = float(l_string[3:])
  • lon_hemi = self.gps_segments[6]
  • except ValueError:
  • return False
  • if lat_hemi not in self.__HEMISPHERES:
  • return False
  • if lon_hemi not in self.__HEMISPHERES:
  • return False
  • # Speed
  • try:
  • spd_knt = float(self.gps_segments[7])
  • except ValueError:
  • return False
  • # Course
  • try:
  • if self.gps_segments[8]:
  • course = float(self.gps_segments[8])
  • else:
  • course = 0.0
  • except ValueError:
  • return False
  • # TODO - Add Magnetic Variation
  • # Update Object Data
  • self._latitude = [lat_degs, lat_mins, lat_hemi]
  • self._longitude = [lon_degs, lon_mins, lon_hemi]
  • # Include mph and hm/h
  • self.speed = [spd_knt, spd_knt * 1.151, spd_knt * 1.852]
  • self.course = course
  • self.valid = True
  • # Update Last Fix Time
  • self.new_fix_time()
  • else: # Clear Position Data if Sentence is 'Invalid'
  • self._latitude = [0, 0.0, 'N']
  • self._longitude = [0, 0.0, 'W']
  • self.speed = [0.0, 0.0, 0.0]
  • self.course = 0.0
  • self.valid = False
  • return True
  • def gpgll(self):
  • """Parse Geographic Latitude and Longitude (GLL)Sentence. Updates UTC timestamp, latitude,
  • longitude, and fix status"""
  • # UTC Timestamp
  • try:
  • utc_string = self.gps_segments[5]
  • if utc_string: # Possible timestamp found
  • hours = (int(utc_string[0:2]) + self.local_offset) % 24
  • minutes = int(utc_string[2:4])
  • seconds = float(utc_string[4:])
  • self.timestamp = [hours, minutes, seconds]
  • else: # No Time stamp yet
  • self.timestamp = [0, 0, 0.0]
  • except ValueError: # Bad Timestamp value present
  • return False
  • # Check Receiver Data Valid Flag
  • if self.gps_segments[6] == 'A': # Data from Receiver is Valid/Has Fix
  • # Longitude / Latitude
  • try:
  • # Latitude
  • l_string = self.gps_segments[1]
  • lat_degs = int(l_string[0:2])
  • lat_mins = float(l_string[2:])
  • lat_hemi = self.gps_segments[2]
  • # Longitude
  • l_string = self.gps_segments[3]
  • lon_degs = int(l_string[0:3])
  • lon_mins = float(l_string[3:])
  • lon_hemi = self.gps_segments[4]
  • except ValueError:
  • return False
  • if lat_hemi not in self.__HEMISPHERES:
  • return False
  • if lon_hemi not in self.__HEMISPHERES:
  • return False
  • # Update Object Data
  • self._latitude = [lat_degs, lat_mins, lat_hemi]
  • self._longitude = [lon_degs, lon_mins, lon_hemi]
  • self.valid = True
  • # Update Last Fix Time
  • self.new_fix_time()
  • else: # Clear Position Data if Sentence is 'Invalid'
  • self._latitude = [0, 0.0, 'N']
  • self._longitude = [0, 0.0, 'W']
  • self.valid = False
  • return True
  • def gpvtg(self):
  • """Parse Track Made Good and Ground Speed (VTG) Sentence. Updates speed and course"""
  • try:
  • course = float(self.gps_segments[1]) if self.gps_segments[1] else 0.0
  • spd_knt = float(self.gps_segments[5]) if self.gps_segments[5] else 0.0
  • except ValueError:
  • return False
  • # Include mph and km/h
  • self.speed = (spd_knt, spd_knt * 1.151, spd_knt * 1.852)
  • self.course = course
  • return True
  • def gpgga(self):
  • """Pars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Fix Data (GGA) Sentence. Updates UTC timestamp, latitude, longitude,
  • fix status, satellites in use, Horizontal Dilution of Precision (HDOP), altitude, geoid height and fix status"""
  • try:
  • # UTC Timestamp
  • utc_string = self.gps_segments[1]
  • # Skip timestamp if receiver doesn't have on yet
  • if utc_string:
  • hours = (int(utc_string[0:2]) + self.local_offset) % 24
  • minutes = int(utc_string[2:4])
  • seconds = float(utc_string[4:])
  • else:
  • hours = 0
  • minutes = 0
  • seconds = 0.0
  • # Number of Satellites in Use
  • satellites_in_use = int(self.gps_segments[7])
  • # Get Fix Status
  • fix_stat = int(self.gps_segments[6])
  • except (ValueError, IndexError):
  • return False
  • try:
  • # Horizontal Dilution of Precision
  • hdop = float(self.gps_segments[8])
  • except (ValueError, IndexError):
  • hdop = 0.0
  • # Process Location and Speed Data if Fix is GOOD
  • if fix_stat:
  • # Longitude / Latitude
  • try:
  • # Latitude
  • l_string = self.gps_segments[2]
  • lat_degs = int(l_string[0:2])
  • lat_mins = float(l_string[2:])
  • lat_hemi = self.gps_segments[3]
  • # Longitude
  • l_string = self.gps_segments[4]
  • lon_degs = int(l_string[0:3])
  • lon_mins = float(l_string[3:])
  • lon_hemi = self.gps_segments[5]
  • except ValueError:
  • return False
  • if lat_hemi not in self.__HEMISPHERES:
  • return False
  • if lon_hemi not in self.__HEMISPHERES:
  • return False
  • # Altitude / Height Above Geoid
  • try:
  • altitude = float(self.gps_segments[9])
  • geoid_height = float(self.gps_segments[11])
  • except ValueError:
  • altitude = 0
  • geoid_height = 0
  • # Update Object Data
  • self._latitude = [lat_degs, lat_mins, lat_hemi]
  • self._longitude = [lon_degs, lon_mins, lon_hemi]
  • self.altitude = altitude
  • self.geoid_height = geoid_height
  • # Update Object Data
  • self.timestamp = [hours, minutes, seconds]
  • self.satellites_in_use = satellites_in_use
  • self.hdop = hdop
  • self.fix_stat = fix_stat
  • # If Fix is GOOD, update fix timestamp
  • if fix_stat:
  • self.new_fix_time()
  • return True
  • def gpgsa(self):
  • """Parse GNSS DOP and Active Satellites (GSA) sentence. Updates GPS fix type, list of satellites used in
  • fix calculation, Position Dilution of Precision (PDOP), Horizontal Dilution of Precision (HDOP), Vertical
  • Dilution of Precision, and fix status"""
  • # Fix Type (None,2D or 3D)
  • try:
  • fix_type = int(self.gps_segments[2])
  • except ValueError:
  • return False
  • # Read All (up to 12) Available PRN Satellite Numbers
  • sats_used = []
  • for sats in range(12):
  • sat_number_str = self.gps_segments[3 + sats]
  • if sat_number_str:
  • try:
  • sat_number = int(sat_number_str)
  • sats_used.append(sat_number)
  • except ValueError:
  • return False
  • else:
  • break
  • # PDOP,HDOP,VDOP
  • try:
  • pdop = float(self.gps_segments[15])
  • hdop = float(self.gps_segments[16])
  • vdop = float(self.gps_segments[17])
  • except ValueError:
  • return False
  • # Update Object Data
  • self.fix_type = fix_type
  • # If Fix is GOOD, update fix timestamp
  • if fix_type > self.__NO_FIX:
  • self.new_fix_time()
  • self.satellites_used = sats_used
  • self.hdop = hdop
  • self.vdop = vdop
  • self.pdop = pdop
  • return True
  • def gpgsv(self):
  • """Parse Satellites in View (GSV) sentence. Updates number of SV Sentences,the number of the last SV sentence
  • parsed, and data on each satellite present in the sentence"""
  • try:
  • num_sv_sentences = int(self.gps_segments[1])
  • current_sv_sentence = int(self.gps_segments[2])
  • sats_in_view = int(self.gps_segments[3])
  • except ValueError:
  • return False
  • # Create a blank dict to store all the satellite data from this sentence in:
  • # satellite PRN is key, tuple containing telemetry is value
  • satellite_dict = dict()
  • # Calculate Number of Satelites to pull data for and thus how many segment positions to read
  • if num_sv_sentences == current_sv_sentence:
  • # Last sentence may have 1-4 satellites; 5 - 20 positions
  • sat_segment_limit = (sats_in_view - ((num_sv_sentences - 1) * 4)) * 5
  • else:
  • sat_segment_limit = 20 # Non-last sentences have 4 satellites and thus read up to position 20
  • # Try to recover data for up to 4 satellites in sentence
  • for sats in range(4, sat_segment_limit, 4):
  • # If a PRN is present, grab satellite data
  • if self.gps_segments[sats]:
  • try:
  • sat_id = int(self.gps_segments[sats])
  • except (ValueError,IndexError):
  • return False
  • try: # elevation can be null (no value) when not tracking
  • elevation = int(self.gps_segments[sats+1])
  • except (ValueError,IndexError):
  • elevation = None
  • try: # azimuth can be null (no value) when not tracking
  • azimuth = int(self.gps_segments[sats+2])
  • except (ValueError,IndexError):
  • azimuth = None
  • try: # SNR can be null (no value) when not tracking
  • snr = int(self.gps_segments[sats+3])
  • except (ValueError,IndexError):
  • snr = None
  • # If no PRN is found, then the sentence has no more satellites to read
  • else:
  • break
  • # Add Satellite Data to Sentence Dict
  • satellite_dict[sat_id] = (elevation, azimuth, snr)
  • # Update Object Data
  • self.total_sv_sentences = num_sv_sentences
  • self.last_sv_sentence = current_sv_sentence
  • self.satellites_in_view = sats_in_view
  • # For a new set of sentences, we either clear out the existing sat data or
  • # update it as additional SV sentences are parsed
  • if current_sv_sentence == 1:
  • self.satellite_data = satellite_dict
  • else:
  • self.satellite_data.update(satellite_dict)
  • return True
  • ##########################################
  • # Data Stream Handler Functions
  • ##########################################
  • def new_sentence(self):
  • """Adjust Object Flags in Preparation for a New Sentence"""
  • self.gps_segments = ['']
  • self.active_segment = 0
  • self.crc_xor = 0
  • self.sentence_active = True
  • self.process_crc = True
  • self.char_count = 0
  • def update(self, new_char):
  • """Process a new input char and updates GPS object if necessary based on special characters ('$', ',', '*')
  • Function builds a list of received string that are validate by CRC prior to parsing by the appropriate
  • sentence function. Returns sentence type on successful parse, None otherwise"""
  • valid_sentence = False
  • # Validate new_char is a printable char
  • ascii_char = ord(new_char)
  • if 10 <= ascii_char <= 126:
  • self.char_count += 1
  • # Write Character to log file if enabled
  • if self.log_en:
  • self.write_log(new_char)
  • # Check if a new string is starting ($)
  • if new_char == '$':
  • self.new_sentence()
  • return None
  • elif self.sentence_active:
  • # Check if sentence is ending (*)
  • if new_char == '*':
  • self.process_crc = False
  • self.active_segment += 1
  • self.gps_segments.append('')
  • return None
  • # Check if a section is ended (,), Create a new substring to feed
  • # characters to
  • elif new_char == ',':
  • self.active_segment += 1
  • self.gps_segments.append('')
  • # Store All Other printable character and check CRC when ready
  • else:
  • self.gps_segments[self.active_segment] += new_char
  • # When CRC input is disabled, sentence is nearly complete
  • if not self.process_crc:
  • if len(self.gps_segments[self.active_segment]) == 2:
  • try:
  • final_crc = int(self.gps_segments[self.active_segment], 16)
  • if self.crc_xor == final_crc:
  • valid_sentence = True
  • else:
  • self.crc_fails += 1
  • except ValueError:
  • pass # CRC Value was deformed and could not have been correct
  • # Update CRC
  • if self.process_crc:
  • self.crc_xor ^= ascii_char
  • # If a Valid Sentence Was received and it's a supported sentence, then parse it!!
  • if valid_sentence:
  • self.clean_sentences += 1 # Increment clean sentences received
  • self.sentence_active = False # Clear Active Processing Flag
  • if self.gps_segments[0] in self.supported_sentences:
  • # parse the Sentence Based on the message type, return True if parse is clean
  • if self.supported_sentences[self.gps_segments[0]](self):
  • # Let host know that the GPS object was updated by returning parsed sentence type
  • self.parsed_sentences += 1
  • return self.gps_segments[0]
  • # Check that the sentence buffer isn't filling up with Garage waiting for the sentence to complete
  • if self.char_count > self.SENTENCE_LIMIT:
  • self.sentence_active = False
  • # Tell Host no new sentence was parsed
  • return None
  • def new_fix_time(self):
  • """Updates a high resolution counter with current time when fix is updated. Currently only triggered from
  • GGA, GSA and RMC sentences"""
  • try:
  • self.fix_time = utime.ticks_ms()
  • except NameError:
  • self.fix_time = time.time()
  • #########################################
  • # User Helper Functions
  • # These functions make working with the GPS object data easier
  • #########################################
  • def satellite_data_updated(self):
  • """
  • Checks if the all the GSV sentences in a group have been read, making satellite data complete
  • :return: boolean
  • """
  • if self.total_sv_sentences > 0 and self.total_sv_sentences == self.last_sv_sentence: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def unset_satellite_data_updated(self):
  • """
  • Mark GSV sentences as read indicating the data has been used and future updates are fresh
  • """
  • self.last_sv_sentence = 0
  • def satellites_visible(self):
  • """
  • Returns a list of of the satellite PRNs currently visible to the receiver
  • :return: list
  • """
  • return list(self.satellite_data.keys())
  • def time_since_fix(self):
  • """Returns number of millisecond since the last sentence with a valid fix was parsed. Returns 0 if
  • no fix has been found"""
  • # Test if a Fix has been found
  • if self.fix_time == 0:
  • return -1
  • # Try calculating fix time using utime; if not running MicroPython
  • # time.time() returns a floating point value in secs
  • try:
  • current = utime.ticks_diff(utime.ticks_ms(), self.fix_time)
  • except NameError:
  • current = (time.time() - self.fix_time) * 1000 # ms
  • return current
  • def compass_direction(self):
  • """
  • Determine a cardinal or inter-cardinal direction based on current course.
  • :return: string
  • """
  • # Calculate the offset for a rotated compass
  • if self.course >= 348.75:
  • offset_course = 360 - self.course
  • else:
  • offset_course = self.course + 11.25
  • # Each compass point is separated by 22.5 degrees, divide to find lookup value
  • dir_index = floor(offset_course / 22.5)
  • final_dir = self.__DIRECTIONS[dir_index]
  • return final_dir
  • def latitude_string(self):
  • """
  • Create a readable string of the current latitude data
  • :return: string
  • """
  • if self.coord_format == 'dd':
  • formatted_latitude = self.latitude
  • lat_string = str(formatted_latitude[0]) + '° ' + str(self._latitude[2])
  • elif self.coord_format == 'dms':
  • formatted_latitude = self.latitude
  • lat_string = str(formatted_latitude[0]) + '° ' + str(formatted_latitude[1]) + "' " + str(formatted_latitude[2]) + '" ' + str(formatted_latitude[3])
  • else:
  • lat_string = str(self._latitude[0]) + '° ' + str(self._latitude[1]) + "' " + str(self._latitude[2])
  • return lat_string
  • def longitude_string(self):
  • """
  • Create a readable string of the current longitude data
  • :return: string
  • """
  • if self.coord_format == 'dd':
  • formatted_longitude = self.longitude
  • lon_string = str(formatted_longitude[0]) + '° ' + str(self._longitude[2])
  • elif self.coord_format == 'dms':
  • formatted_longitude = self.longitude
  • lon_string = str(formatted_longitude[0]) + '° ' + str(formatted_longitude[1]) + "' " + str(formatted_longitude[2]) + '" ' + str(formatted_longitude[3])
  • else:
  • lon_string = str(self._longitude[0]) + '° ' + str(self._longitude[1]) + "' " + str(self._longitude[2])
  • return lon_string
  • def speed_string(self, unit='kph'):
  • """
  • Creates a readable string of the current speed data in one of three units
  • :param unit: string of 'kph','mph, or 'knot'
  • :return:
  • """
  • if unit == 'mph':
  • speed_string = str(self.speed[1]) + ' mph'
  • elif unit == 'knot':
  • if self.speed[0] == 1:
  • unit_str = ' knot'
  • else:
  • unit_str = ' knots'
  • speed_string = str(self.speed[0]) + unit_str
  • else:
  • speed_string = str(self.speed[2]) + ' km/h'
  • return speed_string
  • def date_string(self, formatting='s_mdy', century='20'):
  • """
  • Creates a readable string of the current date.
  • Can select between long format: Januray 1st, 2014
  • or two short formats:
  • 11/01/2014 (MM/DD/YYYY)
  • 01/11/2014 (DD/MM/YYYY)
  • :param formatting: string 's_mdy', 's_dmy', or 'long'
  • :param century: int delineating the century the GPS data is from (19 for 19XX, 20 for 20XX)
  • :return: date_string string with long or short format date
  • """
  • # Long Format Januray 1st, 2014
  • if formatting == 'long':
  • # Retrieve Month string from private set
  • month = self.__MONTHS[self.date[1] - 1]
  • # Determine Date Suffix
  • if self.date[0] in (1, 21, 31):
  • suffix = 'st'
  • elif self.date[0] in (2, 22):
  • suffix = 'nd'
  • elif self.date[0] == (3, 23):
  • suffix = 'rd'
  • else:
  • suffix = 'th'
  • day = str(self.date[0]) + suffix # Create Day String
  • year = century + str(self.date[2]) # Create Year String
  • date_string = month + ' ' + day + ', ' + year # Put it all together
  • else:
  • # Add leading zeros to day string if necessary
  • if self.date[0] < 10:
  • day = '0' + str(self.date[0])
  • else:
  • day = str(self.date[0])
  • # Add leading zeros to month string if necessary
  • if self.date[1] < 10:
  • month = '0' + str(self.date[1])
  • else:
  • month = str(self.date[1])
  • # Add leading zeros to year string if necessary
  • if self.date[2] < 10:
  • year = '0' + str(self.date[2])
  • else:
  • year = str(self.date[2])
  • # Build final string based on desired formatting
  • if formatting == 's_dmy':
  • date_string = day + '/' + month + '/' + year
  • else: # Default date format
  • date_string = month + '/' + day + '/' + year
  • return date_string
  • # All the currently supported NMEA sentences
  • supported_sentences = {'GPRMC': gprmc, 'GLRMC': gprmc,
  • 'GPGGA': gpgga, 'GLGGA': gpgga,
  • 'GPVTG': gpvtg, 'GLVTG': gpvtg,
  • 'GPGSA': gpgsa, 'GLGSA': gpgsa,
  • 'GPGSV': gpgsv, 'GLGSV': gpgsv,
  • 'GPGLL': gpgll, 'GLGLL': gpgll,
  • 'GNGGA': gpgga, 'GNRMC': gprmc,
  • 'GNVTG': gpvtg, 'GNGLL': gpgll,
  • 'GNGSA': gpgsa,
  • }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pass

新建测试文件gps2.py

  • from machine import UART, Pin
  • import time
  • import hashlib
  • from micropyGPS import MicropyGPS
  • # Display Image & text on I2C driven ssd1306 OLED display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 from ssd1306 import SSD1306_I2C
  • import framebuf
  • WIDTH = 128 # oled display width
  • HEIGHT = 32 # oled display height
  • i2c = I2C(0) # Init I2C using I2C0 defaults, SCL=Pin(GP9), SDA=Pin(GP8), freq=400000
  • oled = SSD1306_I2C(WIDTH, HEIGHT, i2c) # Init oled display
  • uart0 = UART(0, baudrate=9600, tx=Pin(0), rx=Pin(1))
  • time.sleep(0.1)
  • rxData = bytes()
  • my_gps = MicropyGPS()
  • while True:
  • if uart0.any():
  • stat = my_gps.update(uart0.read(1).decode('ascii')) # Note the conversion to to chr, UART outputs ints normally
  • if stat:
  • print('Latitude:', my_gps.latitude_string())
  • print('Longitude:', my_gps.longitude_string())
  • print('Speed:', my_gps.speed_string('kph'), 'or', my_gps.speed_string('mph'), 'or', my_gps.speed_string('knot'))
  • print('Date (Long Format):', my_gps.date_string('long'))
  • print('Date (Short D/M/Y Format):', my_gps.date_string('s_dmy'))
  • print('timestamp (Short [H,M,S] Format):', my_gps.timestamp)
  • oled.text('Latitude:',0,0)
  • oled.text(my_gps.latitude_string(),0,7)
  • oled.text('Longitude:',0,14)
  • oled.text(my_gps.longitude_string(),0,21)
  • oled.show()
  • stat = None

打印如下 经纬度,速度,日期,时间

  • Latitude: 28° 16.08602' N
  • Longitude: 112° 52.46381' E
  • Speed: 0.0 km/h or 0.0 mph or 0.0 knots
  • Date (Long Format): April 8th, 2023
  • Date (Short D/M/Y Format): 08/04/23
  • timestamp (Short [H,M,S] Format): [14, 40, 34.0]
  • Latitude: 28° 16.08602' N
  • Longitude: 112° 52.46381' E
  • Speed: 0.0 km/h or 0.0 mph or 0.0 knots
  • Date (Long Format): April 8th, 2023
  • Date (Short D/M/Y Format): 08/04/23
  • timestamp (Short [H,M,S] Format): [14, 40, 34.0]
  • Latitude: 28° 16.08602' N
  • Longitude: 112° 52.46381' E
  • Speed: 0.0 km/h or 0.0 mph or 0.0 knots
  • Date (Long Format): April 8th, 2023
  • Date (Short D/M/Y Format): 08/04/23
  • timestamp (Short [H,M,S] Formattime. Sleep, 34.0]

oled显示

网友:
这帖发得,开挂似的呀,感谢分享!

网友A:
定位功能怎么实现的,代码没有个注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功能怎么实现的,代码没有个注释啊

从串口接收到GPS发出得NMEA 报文中解析, 使用micropyGPS.py这个库进行解析。

感谢提醒,后面代码可以多添加下注释。

网友:
老哥速度真快~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