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分辨率和分辨率

楼主:
ADC分辨率和分辨率
1.怎么理解ADC的有效分辨率和PGA的增益误差?
2.60000d的分辨率是什么意思?
3.ADC的精度、分辨率、是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1.怎么理解ADC的有效分辨率和PGA的增益误差?
2.60000d的分辨率是什么意思?
3.ADC的精度、分辨率、是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是不是想问精度与分辨率?

精度是指误差,就是测量值与实际值的偏移。

分辨率是指ADC的位数,决定ADC的刻度,比如是10位的ADC,就是2的10方,以此类推。这是另外一个网友的回答,希望对你有用:

精度与整个系统有关,比如1v电压你这个系统测量出来的是多少伏

假如只考虑参考电压的温漂

一个系统,参考电压2.048v,12bit ADC,测量1v的直流输入,理论上应该是:m1=2.048/4096=2000,那么根据这个采样值得到的真实电压为:2000*2.048/4096=1v

如果参考电压发生了变化,变成2.5v了,那么实际测量值为:1638.4,考虑到采样值是整数,所以实际值可能是1638,因为参考电压是系统的“参考电压”(有点绕),那么我们认为他是准确的,也就是我们认为他还是没变就应该是2.048v了,这样根据这个采样值算出来的电压为:1638*2.048/4096=0.819v,这个误差为:18.1%,这个其实就是(2.5-2.048)/2.5=18.08%(因为采样是整数,所以这个与18.1%有些差别)

从这儿可以看到,虽然ADC的最小刻度没变,但是精度却很差,可以对应到我们常用的米尺为:尺子的最小刻度没变,但是由于热胀冷缩尺子整个变长(或变短)了,所以测量得到的物体的尺寸也不对了,但是这个尺子还是能够按照最小刻度来区分两个不同物体谁长谁短,只不过绝对值已经不对了。这个也就是ADC的分辨率和精度的关系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大概得到选取ADC基准源的方法,不考虑系统其他部分的误差,那么测量误差=基准误差(实际上由于整个系统其他部分也不是理想的,所以测量误差>基准误差)

假设12Bit ADC,那么分辨率为1/4096,如果我们想达到1/4096的精度,也就是对于实际1v的输入我们希望测量的结果为:0.999755859375 ~ 1.000244140625之间
这样基准电源的误差<1/4096,假设我们的系统工作范围为30℃,那么对应的温漂为:(1/4096)/30*1e6=8.13ppm/℃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varding」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varding/article/details/19135249

网友A:
还有呀,发帖后注意检查一下呀,标题是不是没搞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呀,发帖后注意检查一下呀,标题是不是没搞对呀。

应该是分辨率和精度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分辨率和分辨率 1.怎么理解ADC的有效分辨率和PGA的增益误差? 2.60000d的分辨率是什么意思? 3.ADC的 ...

这个帖子我看过  讲得并不通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分辨率和分辨率 1.怎么理解ADC的有效分辨率和PGA的增益误差? 2.60000d的分辨率是什么意思? 3.ADC的 ...

但是由于热胀冷缩尺子整个变长(或变短)了,所以测量得到的物体的尺寸也不对了,但是这个尺子还是能够按照最小刻度来区分两个不同物体谁长谁短------------热胀冷缩了都  精度怎么可能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分辨率和分辨率 1.怎么理解ADC的有效分辨率和PGA的增益误差? 2.60000d的分辨率是什么意思? 3.ADC的 ...

8.13ppm/℃---------意思是温升1°  偏移为百万分之8.1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13ppm/℃---------意思是温升1°  偏移为百万分之8.13?

通俗的来讲,分辨率就是你拿到的尽的刻度,在参考电压下,10位就是2的10次,分为1024个刻度。如果你的参考电压为3.3v那ADC的分辨率就是3.3/1024 =3.2毫V。如果你的ADC是16位那就是3.3/65536 = 50微V。位数越高,分辨率越来,在相同的采样率下,位数越高,采样精度就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3ppm/℃---------意思是温升1°  偏移为百万分之8.13?

ADC,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同时位数据的ADC,有些一个专用的芯片可以卖上万元,有些ADC只几毛钱。好的ADC,出来的结果误差可以精确到几微V。

网友:
60000d---decimal 十进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俗的来讲,分辨率就是你拿到的尽的刻度,在参考电压下,10位就是2的10次,分为1024个刻度。如果你的参 ...

这个倒是理解啊

网友:
也就是60000份咯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感谢分享,老铁6666666

网友:
CS1237 哈一口气输出就能飘起来了。正常真能当个16位,17位ADC,再高得做屏蔽做恒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