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用得多吗

楼主:
多问一个问题。n1n2是构成变压器吗,为什么不是凸的地方对凸的地方?

网友:
【多问一个问题。n1n2是构成变压器吗】

是。不过N1还起到Buck电路中电感的作用。

网友:
【为什么不是凸的地方对凸的地方?】

作者这么画,确实有些不妥,不过倒也无伤大雅,明白的人能看懂。

网友:
【这个电路用得多吗】

在需要一个小功率隔离附加直流电源时有用。

网友:
谢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A:
用mos管替换三极管,开关损耗与导通损耗会变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os管替换三极管,开关损耗与导通损耗会变小吗?

【用mos管替换三极管,开关损耗与导通损耗会变小吗?】

如果驱动正确,一般地说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都会小一些。

网友:
【这个电路用得多吗】

在需要一个小功率隔离附加直流电源时有用。

大佬解答正解,大家的福音呀!

网友B:
伙计们,这个和TI的fly-buck是一个拓扑,问题在于,你们实际用过吗?这个双绕的电感根本找不到适合的成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伙计们,这个和TI的fly-buck是一个拓扑,问题在于,你们实际用过吗?这个双绕的电感根本找不到适合的成品。 ...

【伙计们,这个和TI的fly-buck是一个拓扑】

fly-buck 是什么电路?只听说过 fly-bac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伙计们,这个和TI的fly-buck是一个拓扑】 fly-buck 是什么电路?只听说过 fly- ...

TI一些培训就是这么叫的,DCDC的buck加这个耦合的电感,生成负压用。功能倒是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