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昆仑通态触摸屏案例

楼主:
本案例是模拟将Modbus TCP 设备数据接入到西门子PROFINET 网络中,使用设备为西门子 S7-15000 型 PLC,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Modbus TCP从站设备为昆仑通态触摸屏。

1、配置方法: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站点。

2、然后选择添加S7-1500型PLC;

3、设置好IP地址并且处于联网的状态;

4、选择导入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GSD设备描述文件;

5、设置好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以及设备名称;

6、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下载组态至PLC;

7、打开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配置软件,新建一个Modbus TCP数据转发设备;

8、然后开始设置转发参数;

9、点击设备窗口将设备端口号设置为502;

10、关联好对应的视图界面然后截止MCGS端已设置完成,打开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 TCP端参数配置,点击新建选择PN2MTC;

11、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12、设置Modbus TCP的本地端口IP,和昆仑通泰触摸屏端保持在同一网段不同IP即可;

13、在Modbus TCP上右键点击插入,在下级NODE中填写从站服务器的IP,注意:响应等待代表等待从站响应的最长等待时间,轮询延时代表从站响应后间隔多久再发送下一条命令;

14、选择对应的功能码填写好寄存器地址及数量即可,产品可提供Modbus485转Profinet、RS232转Profinet、CanOpen转Profinet等不同协议转换。

网友:
介绍非常详细呀,感谢分享!希望常来分享优秀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