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31的温度采集

楼主:
stm32C031进行温度采集,此次使用的是sht20。首先上sht20驱动代码:

#include "sht20.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SHT20_SoftReset(void)
{
	uint8_t buffer =SHT20_SOFT_RESET;
	if(HAL_OK==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SHT20_Write_Add, &buffer, 1, 1000))
	{
		printf("成功\r\n");
		return 0;
	}
	else
	{
		printf("失败\r\n");
		return 1;
	}
}

unsigned char SHT20_Read_Reg(void)
{
	uint8_t buffer =SHT20_READ_REG;
	if(HAL_OK==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SHT20_Write_Add, &buffer, 1, 1000))
	{
		if(HAL_OK==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SHT20_Write_Add, &buffer, 1, 1000))
			{
				return buffer;
			}
			else
				{
					return 1;
				}
	}
	else
	{
		return 1;
	}

}
unsigned char SHT20_Config(void)//采集温度为14位,采集湿度为12位
{
	uint8_t val;
	val =	(SHT20_Read_Reg()&0x7E)|0x00;
	if(HAL_OK==HAL_I2C_Mem_Write(&hi2c1, (uint16_t)SHT20_Write_Add, (uint16_t)SHT20_WRITE_REG, (uint16_t)I2C_MEMADD_SIZE_8BIT, &val, 1, 1000))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void SHT20_Init()
{
	if(SHT20_SoftReset())
	{
		printf("SHT20 复位失败\r\n");
	}
	else
	{
		printf("SHT20 复位成功\r\n");
	}
	HAL_Delay(100);
	if(SHT20_Config())
	{
		printf("初始化失败\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成功\r\n");
	}
}

float SHT20_GetTemperature(void)
{
	uint8_t val[3];
	if(HAL_OK==HAL_I2C_Mem_Read(&hi2c1, (uint16_t)SHT20_Write_Add, (uint16_t)SHT20_Measurement_T_HM, (uint16_t)I2C_MEMADD_SIZE_8BIT, val, 3, 1000))
	{
		return (-46.85 + (175.72 * (((val[0]<<8)|(val[1]&0xFC))) / 65536.0));
	}
	else
	{
		printf("error\r\n");
	}
	return -1;
}

float SHT20_GetHumidity(void)
{
	uint8_t val[3];
	if(HAL_OK==HAL_I2C_Mem_Read(&hi2c1, (uint16_t)SHT20_Write_Add, (uint16_t)SHT20_Measurement_RH_HM, (uint16_t)I2C_MEMADD_SIZE_8BIT, val, 3, 1000))
	{
		return -6+125*(((val[0]<<8)|(val[1]&0xF0))/65536.0);
	}
	else
	{
		printf("error\r\n");
	}
	return -1;
}

网友:
sht20头文件:

#ifndef __SHT20_H
#define __SHT20_H

#include "main.h"

/*SHT20 */
#define SHT20_ADDRESS  0X40
#define SHT20_Write_Add 0x80
#define SHT20_Read_Add 0x81
#define SHT20_Measurement_RH_HM  0XE5
#define SHT20_Measurement_T_HM  0XE3
#define SHT20_Measurement_RH_NHM  0XF5
#define SHT20_Measurement_T_NHM  0XF3
#define SHT20_READ_REG  0XE7
#define SHT20_WRITE_REG  0XE6
#define SHT20_SOFT_RESET  0XFE

extern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void SHT20_Init(void);
unsigned char SHT20_SoftReset(void);
unsigned char SHT20_Read_Reg(void);
float SHT20_GetTemperature(void);
float SHT20_GetHumidity(void);

#endif

网友A:
片内是不是也有个温度采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片内是不是也有个温度采集?

这个没有注意看呢,片内温度的话只能反映芯片的情况,跟环境差别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片内是不是也有个温度采集?

这个温度采样,和咱们平时所说的温度采样是两个概念。

只看datasheet确实容易混淆

网友:
SHT2X 3X 4X还是不错的。如果对温度要求有点高又想用数字温度芯片的情况。

网友B:
正在学32,看这些一脸懵,等我学会了回来试试,感谢大佬的分享,字数应该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32,看这些一脸懵,等我学会了回来试试,感谢大佬的分享,字数应该够了吧

对的,回复20字以上就可以得到积分了。

网友C:
STM32C031的温度采集,可以用其他语言调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C031的温度采集,可以用其他语言调用吗?

可以呀,可以C++,也可以python。要有对应的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