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给低功耗设备供电

楼主:
最近在做低功耗采集设备,但是在电源管理方面没有经验。

比如我用两1.5V的电池给设备供电,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在2.2-3.6V。需要加升降压电路吗?

网友A:
1.5V电池不管是并联还是串联,我建议都是升压,因为一般传感器或模块都是3.3V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V电池不管是并联还是串联,我建议都是升压,因为一般传感器或模块都是3.3V供电。

升压电路的功耗会怎么样呢?现在我的采样电路在停机模式下可以做到1.5微安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5V电池不管是并联还是串联,我建议都是升压,因为一般传感器或模块都是3.3V供电。

很多低功耗芯片应该都是支持低电压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路的功耗会怎么样呢?现在我的采样电路在停机模式下可以做到1.5微安的电流。

升压电路一定会有损耗,不过低功耗主要还是关闭外设的效果比较好,供电部分是根据后边的负载进行的,无负载低电流的供电器件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压电路一定会有损耗,不过低功耗主要还是关闭外设的效果比较好,供电部分是根据后边的负载进行的,无负 ...

我的是几分钟才工作一次,外设都是关闭的。想做到非常完美的一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多低功耗芯片应该都是支持低电压供电的

电池直供电?还是降压变成1.8V?

网友D:
不需要。设备工作电压的低限为2.2V,电池为两节1.5V,说明电池是锌锰电池或碱性锌锰电池,放电终止电压取1.1V没问题,剩余容量已极少。只是注意系统主滤波电容的容量要大些,负载电流变化率越大,需要的滤波电容容量也越大,以降低电池用旧后内阻上升的影响。

网友:
如果用两节1.2V的镍氢电池供电,那就需要加升压DCDC,仅升压就好,DCDC输出可取3.3V。

网友D:
如果用锂电池供电,情况会比较复杂些。一次性锂电池的电压为3V,可以直接用一节就是。如果用可充式锂蓄电池,因电压较高,需要加降压式DCDC,输出可取3V或2.8V之类。

网友:
电池供电设备的电池类型选择原则是:

电池全新或满容量时,电池电压(包括串联后的电压)不能超出负载正常工作电压的上限,否则须加降压电路。

电池放电终了或足够接近终了时的电压不能低于负载正常工作电压的下限,否则须加升压电路。

如果二者均不存在,那么直接供电就好。如果二者同时存在,那么只能加升降压电路。

网友:
影响电池选择的因素不止电压,还得考虑容量和与容量相关的价格问题。对于需要长期工作的电池供电设备(指长期不更换电池或充电),则还须考虑电池的自放电特性。对于长期储存或长期微功耗工作的电池供电设备,需要考虑电池的储存寿命。此外,还可能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电池的工作温度范围、某些情形下要求的环保特性等,这个在工作中慢慢学习积累吧。

网友:
比如我用两1.5V的电池给设备供电,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在2.2-3.6V。需要加升降压电路吗?

----看来你是用1.5V干电池串联供电的,1.5uA静态功耗,按照你现在的情况,不需要加DC/DC。

但电池选择要慎重一点,选好点的电池。要不然电池漏电流比你工作电流都大。

网友:
不需要直接电池供电 挂个电容稳稳就行,电池曲线很稳的

网友:
来学习学习,chunyang老师讲的真好,你这1.5uA挺低啊,我目前最低才做到8u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设备工作电压的低限为2.2V,电池为两节1.5V,说明电池是锌锰电池或碱性锌锰电池,放电终止电压取1. ...

非常感谢,我再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锂电池供电,情况会比较复杂些。一次性锂电池的电压为3V,可以直接用一节就是。如果用可充式锂蓄电池 ...

一次性锂电,现在价格很贵呀,充电电池的话,我的环境需要在低温环境下面。效果不是很好吧。如果充电的锂电就考虑降压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锂电,现在价格很贵呀,充电电池的话,我的环境需要在低温环境下面。效果不是很好吧。如果充电的锂 ...

首先得满足应用要求,在满足应用要求的前提下才是越便宜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直供电?还是降压变成1.8V?

降压到1.8V啊,直供电对于单片机一些模拟基准就不准了,不过有的单片机集成LDO就可以直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压到1.8V啊,直供电对于单片机一些模拟基准就不准了,不过有的单片机集成LDO就可以直供电

明白了,好像降成1.8V的LDO,有待机低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