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高ADC基准电压的问题

楼主:
坛友们,请问下,一个∑-Δ型的ADC,基准电压变为原来的四倍,在噪声不变的情况下,ADC的精度提高吗?

本来想的是,电路不变,把ADC的基准翻四倍,则信号输入范围也可以翻四倍,电路不变,噪声大小可以认为不变,满幅值输入下,信噪比提高4倍。

可是按SNR=6.02*N+1.76dB来算,感觉没什么意义,SNR提高四倍,难道有效位数也增加4倍?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提高电路的基准电压,增大动态范围,对整个电路的采样精度有    明显的       改善吗?

网友A:
基准的电压改变但精度没变,自然不会对ADC的精度带来影响。如果基准改变了ADC的输入量程,在尽可能的利用量程时,ADC的分辨率会得以提高,但精度依然不会改变。另外,改变基准未必会改变量程,这个需要看ADC的器件手册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准的电压改变但精度没变,自然不会对ADC的精度带来影响。如果基准改变了ADC的输入量程,在尽可能的利用量 ...

版主,你这把我绕进去了

1.是否表述的意思是ADC的位数不代表ADC的精度?

2.通常ADC的输入范围是在±Vref的范围内,抬高基准,同时前级放大增益也需要提高,那么每个LSB对应的电压大小会提高,噪声幅度不变的时候,跳动的码位数目会降低,但是如果选择了一个位数多的ADC,似乎就没有意义了。

请教下版主,我用四线制测试电阻,恒流精度很高可以认为不变,但是测试十毫欧级别的电阻,总是测不准,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C:
你自己做的∑-Δ型的AD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做的∑-Δ型的ADC啊

不是,我在用这个。只是16位的ADC,在我这个应用中已经是大材小用了,测电阻还是测不准。

网友B:
咨询下各位,怎么测试电路中ADC实际的有效输出位数是多少?在噪声有效值没法测试的情况下。

毕竟用示波器看到的噪声有效值,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这把我绕进去了 1.是否表述的意思是ADC的位数不代表ADC的精度? 2.通常ADC的输入范围是在& ...

精度和分辨率是定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做成产品,要求二者匹配,否则会造成浪费。比如精度为1V,分辨率为0.1V行不行?行,但分辨率里小数点后面的读数没意义,分辨率被浪费了。反之,精度为0.1V,分辨率为1V行不行?也行,只是精度被浪费了,小数点后面的读数反映不出来。做产品要追求性价比,所以浪费需要控制,即分辨率与精度应该匹配,但这并不意味着分辨率与精度严格相等,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综合取优。也正是因此,ADC的器件手册中会对精度和分辨率分别给出参数。不仅ADC,所有测量仪表/工具等也都存在同样情况。比如,一把中小学学生用的塑胶直尺和一把工厂车间里用的不锈钢钢尺的刻度(分辨率)可能完全相同,但考虑塑胶尺的脱模变形及材料的热胀冷缩等因素,精度大概率不如钢尺。

至于你说的低值电阻测不准,该重点考察的是放大电路,增益误差太大自然就测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咨询下各位,怎么测试电路中ADC实际的有效输出位数是多少?在噪声有效值没法测试的情况下。 毕竟用示波 ...

输出位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用测。噪声则必须弄清楚,否则就算ADC精度再高也没意义。先考虑抑制噪声吧,这决定着实际能达到的精度的上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做的∑-Δ型的ADC啊

测电阻要想测得准还是用电阻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