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打卡第三站:函数调用规范与栈、GNU汇编器——《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

楼主:
活动详情: 一起围读《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

本次是《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阅读打卡第三站,跟帖回复作者提出以下问题。

笨书助力读书打卡题目(提醒:听说阅读完书籍的第四章函数调用规范与栈 和第五章GNU汇编器就可以啦):

9. 请阐释RISC-V体系结构下的函数调用规范。
10. 在函数调用过程中,如果函数传递的参数大于8,如何传递参数?
11. 在RISC-V汇编中,“.align 3”表示什么意思?
12. 这条伪指令是什么意思(.section ".my.text","awx"    )?

参与活动的小伙伴们,阅读的怎样了呢?

@jobszheng5 @1nnocent @子期非女 @常见泽1 @我爱下载

网友A:
这节奏加快了啊!

我才从某度网盘把环境下载下来,70kb的速度,下载6G的大文件~~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节奏加快了啊! 我才从某度网盘把环境下载下来,70kb的速度,下载6G的大文件~~

跟上

网友:
没读过此书,不过应该能答一下:

10. 在函数调用过程中,如果函数传递的参数大于8,如何传递参数?

小于8寄存器,大于8堆栈?
11. 在RISC-V汇编中,“.align 3”表示什么意思?

8字节对齐?
12. 这条伪指令是什么意思(.section ".my.text","awx"    )?

定义段,属性 a不知道,w写?x执行?

网友:
.align x伪操作用于将当前PC地址推进到“2的x次方个字节”对齐的位置

.align 3就是将当前PC地址推进到8个字节对齐的位置处

网友:
9. 请阐释RISC-V体系结构下的函数调用规范。

函数调用规范用来描述父/子函数是如何编译和链接的,特别是父函数和子函数之间的调用关系的约定。对于RISC-V的函数调用规范:

   * 函数的前8个参数使用a0~a7寄存器传递;

   * 如果参数大于8个,后面的参数使用栈传递;

   * 如果传递参数小于64位,参数需要符号扩展到64位。如果传递的参数大于64位,需要占用两个寄存器。

  * 函数返回值保存在a0和a1中

  * 函数的返回地址保存在ra中

  * 子函数使用s0~s11寄存器时,要保存寄存器值到栈中;

  * 栈向下增长(低地址方向),sp指针16字节对齐

  * 如果GCC使用-fno-omit-frame-pointer编译选项,编译器使用s0作为栈帧指针(fp)
10. 在函数调用过程中,如果函数传递的参数大于8,如何传递参数?

    采用堆栈传递参数
11. 在RISC-V汇编中,“.align 3”表示什么意思?

    要求采用8字节对齐。
12. 这条伪指令是什么意思(.section ".my.text","awx"    )?

    开始一个段.my.text,以下的代码存储在这个段中,该段具有可分配,可写和可执行的属性。

网友:
Q9. 请阐释RISC-V体系结构下的函数调用规范

A9. 函数调用规范有如下规则:

  1. 函数的前8个参数使用A0 - A7寄存器传递

  2. 如果函数参数多于8个,除前8个依然使用寄存器外,后面的使用栈传递

  3. 如果传递的参数小于寄存器宽度(64位),则先按符号扩展到32位,再按符号扩展到64位

  4. 函数的返回参数保存到A0和A1寄存器中

  5. 返回地址保存在RA寄存器中

  6. 如果子函数里使用S0 - S11寄存器,子在使用前先需要把寄存器内容保存到栈中,使用完成之后,再从栈中恢复内容到原寄存器中

  7. 栈向下增长,SP寄存器需要16字节对齐

  8. 如果GCC使用"-fno-omit-frame-pointer"编译选项,则编译器使用S0寄存器作为栈帧指针

Q10. 在函数调用过程中,如果函数传递的参数大于8,如何传递参数?

A10. 如果函数参数多于8个,除前8个依然使用寄存器外,后面的使用栈传递

Q11. 在RISC-V汇编中,“.align 3”表示什么意思?

A11. 编译器在标识之后,按照8字节对齐

Q12. 这条伪指令是什么意思(.section ".my.text","awx" )?

A12. 声明一个新段".my.text,并赋可分配,可写,可执行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