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999HMS8-10输出异常

楼主:
如图,一个逆变器的检流电阻,测得线圈两端正弦波电压幅值大概在10V左右,线圈的等效阻抗为75欧,等效电感为225mh,图中的CBB1,CBB2用导线连接的,按理说这个逆变回路电压是正弦波,电流也差不多应该有正弦波的样子,但是,通过LT1999HMS8-10这个芯片,正负输入和检流电阻两端相连接,测得的差分电压也应该是正弦波,可是这个LT1999芯片的输出始终是个4V的直流电,仔细看过它的数据手册,用法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求大佬救命。

网友:
求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没做过,请问下current2处对你图上的GND是个什么波形,有没有超过你的U13可用输入范围?即使你U13是差分运放,输入共模范围大,可以达到2倍的电源电压,可是该点总有负的时候吧,总感觉输入范围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请问下current2处对你图上的GND是个什么波形,有没有超过你的U13可用输入范围?即使你U13是差分运 ...

这个芯片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5V到80V,CURRENT2对GND的波形是高电平10v,低电平0V的SPWM波,这个输入范围应该是满足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5V到80V,CURRENT2对GND的波形是高电平10v,低电平0V的SPWM波,这个输入范 ...

也就是说你VCC就10V,你U13是个差分运放还是个仪表运放?参考脚6脚浮空了,没有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你VCC就10V,你U13是个差分运放还是个仪表运放?参考脚6脚浮空了,没有网络。

U13是专用的电流检测芯片,应该算差分运放吧,参考6角就是悬空的,根据芯片的推荐电路来的,里面自带一半供电参考电压,也就是2.5V

网友:
会不会是输入电流太大,放大后输出饱和了,毕竟你的电源才5V,放大十倍,输入0.5V的话就饱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13是专用的电流检测芯片,应该算差分运放吧,参考6角就是悬空的,根据芯片的推荐电路来的,里面自带一半 ...

专门下载了这个芯片的资料,接法没问题,如果焊接了个单板,换一片试试,没想法了。芯片挺好,不知道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下载了这个芯片的资料,接法没问题,如果焊接了个单板,换一片试试,没想法了。芯片挺好,不知道贵不 ...

谢谢,芯片在淘宝买的,30多一片,焊了个单板没问题,但是在 一起就有问题,还在找原因

网友:
把Cbb1,cbb2加回去,换成导线是输出电压成直流肯定的。

网友:
电路中是否存在电磁干扰之类的影响芯片工作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