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4 GPMC 16word突发怎么触发以及能否缩短两次传输之间的时间

楼主:
在CCS上使用AM3354的GPMC接口往FPGA发送数据的时候采用了直接向地址空间里写数据的方式触发的传输,但是变量最多定义到64位,这样只能触发4次Burst,想问一下如果想触发16word的Burst传输要怎么操作?还有在用ILA抓波形的时候发现两次传输之间的时间间隔特别长,几乎是一次传输所用时间的4倍,效率相当低,想问一下有方法可以缩短这中间的时间吗?

网友A:
可以缩短这中间的时间吗,缩短两次传输之间的时间,也需要根据具体环境和场景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缩短这中间的时间吗,缩短两次传输之间的时间,也需要根据具体环境和场景来考虑

就是在连续赋值抓波形的时候发现两次中间的时间有点长,所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缩短

网友:
是不是时序设置或者时钟频率设置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