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头中的什么器件会爆炸?

楼主:
记得两年前,我有一个双USB的充电头,在给设备供电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响,之后充电头就废了,但是当时没有拆开充电头,大家觉得是什么器件爆了?为什么会导致它爆了?

充电头的功率好像2A,两个负载最高电流应该是能达到4A。

网友:
可能是ac转dc的降压芯片

网友A:
所有元件都有可能,电容,电阻,保险丝,IC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元件都有可能,电容,电阻,保险丝,IC等等。

过载,这些器件都有可能烧坏?

网友B:
就见过DCDC芯片和电容炸过

网友:
一般有大声音是高压电解电容

网友C:
大概率是电容爆了,见过铝电容爆了直接冲到天花板上了

网友D:
先说清楚“充电头”究竟是什么?作为专业工程师,不该用这样的俗语。

如果是指电源适配器,炸器件大多是电解电容,也可能是MOS管,但后者少见,且爆响的声音会小很多,很容易与炸电解电容区分。至于故障原因,不分析具体情况可无法判定,只能说设计不良、器件质量问题等都有可能。

网友E:
电容容易炸  其他器件也容易炸

电容固件猛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容易炸  其他器件也容易炸 电容固件猛一些

就是炸的时候动静比较大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说清楚“充电头”究竟是什么?作为专业工程师,不该用这样的俗语。 如果是指电源适配器,炸 ...

手机电源适配器,哈哈,可能说的确实大白话了。
应该质量问题比较大,是杂牌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电容爆了,见过铝电容爆了直接冲到天花板上了

可得注意安全,冲到天花板,那劲可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见过DCDC芯片和电容炸过

DCDC芯片炸了是什么样的?什么原因导致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见过DCDC芯片和电容炸过

DCDC芯片炸了是什么样的?什么原因导致炸的?

我炸过ACdc,芯片的封装崩开了,贴片的管脚框架都出来了,板子那一块糊了,基材有一点点坑,焊盘都炸掉了。

网友:
估计啊这么大动静搞不好是ac 220v那边的锅。你拆开看看呗~

网友:
电路里里面的保护电路,电流和电压不稳,可能会产生过电压和过电流,使得充电变热并可能导致短路,有爆炸的可能

另外就是楼上几位说的电解电容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解电容炸,这才会有响,其的开关管没有空气,不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DCDC芯片炸了是什么样的?什么原因导致炸的?  我炸过ACdc,芯片的封装崩开了,贴片的管脚框架 ...

不一样的花火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电容一般才会爆炸,或者是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