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或者全桥LLC在死区期间,那个结电容的放电回路是什么?

楼主:
比如Coss1或者C2和C3,我看各种资料直接一句放电。。。

网友A:
就是LLC每个工作模态中,给结电容充放电时,回路中电流走向很模糊

网友A:
上管和下管的放电路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和下管的放电路径一样吗

要不要经过谐振腔电路

网友:
全桥拓扑我懂,正好和正负电压源形成回路

网友:
半桥的话,不是一个管子的结电容充电,一个放电吗,路径感觉形成不了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LLC每个工作模态中,给结电容充放电时,回路中电流走向很模糊

前一幅图片中的文字已经说得很清楚:在此阶段中【谐振电路(Ls+Lp)给Coss2充电,同时给Coss1放电】凭这句话,已经可以判断回路中电流走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LLC每个工作模态中,给结电容充放电时,回路中电流走向很模糊

后一幅图片中电流方向,按照前一幅图片,可以类推。

网友:
建议仿真 而且要用动态眼光来看,交替充放电 谐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一幅图片中的文字已经说得很清楚:在此阶段中【谐振电路(Ls+Lp)给Coss2充电,同时给Coss1放电】凭这句 ...

比如Coss1的放电回路,应该就是电源+——Coss1——Cs——Ls——Lp——电源-。

网友A:
还有这个谐振电流的波形和Q1/Q2管子的电流波形,按照同一时刻看,波形不一样,谐振电感流过的电流和开关管流过的电流不是理想串联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Coss1的放电回路,应该就是电源+——Coss1——Cs——Ls—&mdash ...

须知电容的充电和放电本是一回事,无非是电容中电流的方向相反而已。某个方向上你定义为充电,那么反方向就是放电(另一种定义是电容能量增加叫充电,能量减少叫放电。不过你显然不是这样定义的)。所以,Coss1放电【电源+——Coss1——Cs——Ls——Lp——电源-】,要看你定义哪个方向是充电。如果定义【电源+——Coss1——Cs——Ls——Lp——电源-】是充电,那相反的过程就是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谐振电流的波形和Q1/Q2管子的电流波形,按照同一时刻看,波形不一样,谐振电感流过的电流和开关管 ...

我的意思开关管的漏极电流本应该就是谐振电流嘛?还是谐振电流和励磁电流之和?

网友:
当MOS管处于死区期间,结电容会通过一个反并联的二极管进行放电。漏极电流由两部分组成,谐振电流和励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