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做安防产品的一般会用到那一类的芯片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做安防产品的一般会用到那一类的芯片呢,目前是刚转行一周不到

网友:
哪方面的安防产品,安防产品可不少呢。

网友:
安防 金融的会有加密 存储 通信芯片。
视频监控 会有摄像头的cmos,图像识别的需要gpu和CPU 。防盗的会有压力声光等传感器。

网友:
这个估计还是得看各行业的具体需求

网友:
主要还是比如嵌入式处理器和图像处理器

网友:
安防产品种类有摄像机、门禁类、防盗报警类等等。具体每种应用的的芯片大相径庭。

网友:
目前新的微型摄像类产品很多都是嵌入式linux,门禁类也是。防盗报警单片机就能做,也有用嵌入式linux的。很便宜的针对性很强的芯片,瑞芯微,全志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