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C031的墨水屏显示

楼主:
墨水屏以低功耗、停止供电后还可以显不,常常为电子标签所有。这里向大家介绍如何驱动墨子屏

1、定义墨水屏的Display_EPD_W21_spi.h:

/*
 * Display_EPD_W21_spi.c
 *
 *  Created on: Apr 4, 2023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fndef INC_DISPLAY_EPD_W21_SPI_C_
#define INC_DISPLAY_EPD_W21_SPI_C_

#include "main.h"

#define EPD_W21_MOSI_0	EP_MOSI_GPIO_Port->BRR = (uint32_t)EP_MOSI_Pin
#define EPD_W21_MOSI_1	EP_MOSI_GPIO_Port->BSRR = (uint32_t)EP_MOSI_Pin

#define EPD_W21_CLK_0	EP_SCK_GPIO_Port->BRR = (uint32_t)EP_SCK_Pin
#define EPD_W21_CLK_1	EP_SCK_GPIO_Port->BSRR = (uint32_t)EP_SCK_Pin

#define EPD_W21_CS_0	EP_CS_GPIO_Port->BRR = (uint32_t)EP_CS_Pin
#define EPD_W21_CS_1	EP_CS_GPIO_Port->BSRR = (uint32_t)EP_CS_Pin

#define EPD_W21_DC_0	EP_DC_GPIO_Port->BRR = (uint32_t)EP_DC_Pin
#define EPD_W21_DC_1	EP_DC_GPIO_Port->BSRR = (uint32_t)EP_DC_Pin

#define EPD_W21_RST_0	EP_REST_GPIO_Port->BRR = (uint32_t)EP_REST_Pin
#define EPD_W21_RST_1	EP_REST_GPIO_Port->BSRR = (uint32_t)EP_REST_Pin

#define isEPD_W21_BUSY HAL_GPIO_ReadPin(EP_BUSY_GPIO_Port, EP_BUSY_Pin) // for solomen solutions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EPD_W21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EPD_W21_WriteCMD(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EPD_GPIO_Init(void);
void EPD_show_Temp(float temp_f, float humi_f);

#endif /* INC_DISPLAY_EPD_W21_SPI_C_ */

2、Display_EPD_W21_spi.c这个文件主要是负责spi的数据读写

/*
 * Display_EPD_W21_spi.c
 *
 *  Created on: Apr 4, 2023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Display_EPD_W21_spi.h"

void EP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EP_REST_Pin|EP_DC_Pin|EP_CS_Pin|EP_SCK_Pin
						  |EP_MOSI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EP_BUSY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EP_BUSY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EP_BUSY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EP_REST_Pin EP_DC_Pin EP_CS_Pin EP_SCK_Pin
						   EP_MOSI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EP_REST_Pin|EP_DC_Pin|EP_CS_Pin|EP_SCK_Pin
						  |EP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EPD_W21_CLK_0;
        if(value & 0x80)
        	EPD_W21_MOSI_1;
        else
        	EPD_W21_MOSI_0;
        value = (value << 1);
        EPD_W21_CLK_1;
    }
}

void EPD_W21_WriteCMD(unsigned char command)
{
  EPD_W21_CS_0;
  EPD_W21_DC_0;		// command write
  SPI_Write(command);
  EPD_W21_CS_1;
}
void EPD_W21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EPD_W21_CS_0;
  EPD_W21_DC_1;		// data write
  SPI_Write(data);
  EPD_W21_CS_1;
}

/***********************************************************
						end file
***********************************************************/

3、Display_EPD_W21.h为墨水屏的驱动头文件:

/*
 * Display_EPD_w21.h
 *
 *  Created on: Apr 4, 2023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fndef INC_DISPLAY_EPD_W21_H_
#define INC_DISPLAY_EPD_W21_H_

#define EPD_WIDTH   128
#define EPD_HEIGHT  296

//EPD
void Epaper_READBUSY(void);
void Epaper_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TxData);
void Epaper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void Epaper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EPD_HW_Init(void); //Electronic paper initialization
void EPD_Update(void);

void EPD_Part_Init(void);//Local refresh initialization
void EPD_Part_Update(void);

void EPD_WhiteScreen_White(void);
void EPD_DeepSleep(void);
//Display
void EPD_WhiteScreen_ALL(const unsigned char *datas);
void EPD_SetRAMValue_BaseMap(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
void EPD_Dis_Part(unsigned int x_start,unsigned int y_start,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unsigned int PART_COLUMN,unsigned int PART_LINE);
void EPD_Dis_Part_myself(unsigned int x_startA,unsigned int y_startA,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A,
	                    unsigned int x_startB,unsigned int y_startB,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B,
						unsigned int x_startC,unsigned int y_startC,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C,
						unsigned int x_startD,unsigned int y_startD,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D,
						unsigned int x_startE,unsigned int y_startE,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E,
						unsigned int PART_COLUMN,unsigned int PART_LINE);
//Display canvas function
void EPD_HW_Init_GUI(void); //EPD init GUI
void EPD_Display(unsigned char *Image);

#endif /* INC_DISPLAY_EPD_W21_H_ */

5、Display_EPD_W21.c这个文件为墨水屏的驱动

/*
 * Display_EPD_W21.c
 *
 *  Created on: Apr 4, 2023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Display_EPD_W21_spi.h"
#include "Display_EPD_W21.h"
#include "main.h"
void delay_xms(unsigned int xms)
{
//	unsigned int i;
//	while(xms--)
//	{
//		i=12000;
//		while(i--);
//	}
	HAL_Delay(xms);
}
/////////////////////////////////////LUT//////////////////////////////////////////////
const unsigned char LUT_DATA[]= {
0x50, //C221 25C Full update waveform
0xAA,
0x55,
0xAA,
0x1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1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waveform1
const unsigned char LUT_DATA_part[]={  //20 bytes
0x10, //C221 25C partial update waveform
0x18,
0x18,
0x08,
0x18,
0x18,
0x0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3,
0x14,
0x44,
0x12,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void EPD_Display(unsigned char *Image)
{
    unsigned int Width, Height,i,j;
    Width = (EPD_WIDTH % 8 == 0)? (EPD_WIDTH / 8 ): (EPD_WIDTH / 8 + 1);
    Height = EPD_HEIGHT;

    EPD_W21_WriteCMD(0x24);
    for ( j = 0; j < Height; j++) {
        for ( i = 0; i < Width; i++) {
           EPD_W21_WriteDATA(Image[i + j * Width]);
        }
    }
    EPD_Update();
}

void Epaper_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TxData)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unsigned char scnt;
	TempData=TxData;

  EPD_W21_CLK_0;
	for(scnt=0;scnt<8;scnt++)
	{
		if(TempData&0x80)
		  EPD_W21_MOSI_1 ;
		else
		  EPD_W21_MOSI_0 ;
		EPD_W21_CLK_1;
	  EPD_W21_CLK_0;
		TempData=TempData<<1;

  }

}

void Epaper_READBUSY(void)
{
  while(1)
  {	 //=1 BUSY
     if(isEPD_W21_BUSY==0) break;;
  }
}

void Epaper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EPD_W21_CS_1;
	EPD_W21_CS_0;
	EPD_W21_DC_0;  // D/C#   0:command  1:data

	Epaper_Spi_WriteByte(cmd);
	EPD_W21_CS_1;
}

void Epaper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EPD_W21_CS_1;
	EPD_W21_CS_0;
	EPD_W21_DC_1;  // D/C#   0:command  1:data

	Epaper_Spi_WriteByte(data);
	EPD_W21_CS_1;
}

void EPD_select_LUT(const unsigned char * wave_data)
{
     unsigned char count;
     Epaper_Write_Command(0x32);
	 for(count=0;count<30;count++)Epaper_Write_Data(wave_data[count]);

}

/////////////////////////////////////////////////////////////////////
//////////////////////////////////////////////////////////////////////////////////////////////////
//SSD1608
void EPD_HW_Init(void)
{
	EPD_W21_RST_0;  // Module reset
	delay_xms(10);//At least 10ms delay
	EPD_W21_RST_1;
	delay_xms(10); //At least 10ms delay

	Epaper_READBUSY();
	Epaper_Write_Command(0x12); // soft reset
	Epaper_READBUSY();

	Epaper_Write_Command(0x01); //Driver output control
	Epaper_Write_Data(0x27);
	Epaper_Write_Data(0x01);
	Epaper_Write_Data(0x00);

	Epaper_Write_Command(0x0C); //softstart
	Epaper_Write_Data(0xD7);   //is necessary
	Epaper_Write_Data(0xD6);   //is necessary
	Epaper_Write_Data(0x9D);  //is necessary

	Epaper_Write_Command(0x11); //data entry mode
	Epaper_Write_Data(0x01);

	Epaper_Write_Command(0x44); //set Ram-X address start/end position
	Epaper_Write_Data(0x00);
	Epaper_Write_Data(0x0F);    //0x0C-->(15+1)*8=12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5); //set Ram-Y address start/end position
	Epaper_Write_Data(0x27);   //0x0127-->(295+1)=296
	Epaper_Write_Data(0x01);
	Epaper_Write_Data(0x00);
	Epaper_Write_Data(0x00);

	Epaper_Write_Command(0x3C); //BorderWavefrom
	Epaper_Write_Data(0x33);

	Epaper_Write_Command(0x2C);     //VCOM Voltage
	Epaper_Write_Data(0x9a);    //

	Epaper_Write_Command(0x3A);     //Dummy Line
	Epaper_Write_Data(0x1A);
	Epaper_Write_Command(0x3B);     //Gate time
	Epaper_Write_Data(0X0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E);   // set RAM x address count to 0;
	Epaper_Write_Data(0x00);
	Epaper_Write_Command(0x4F);   // set RAM y address count to 0X127;
	Epaper_Write_Data(0x27);
	Epaper_Write_Data(0x01);
	Epaper_READBUSY();
	EPD_select_LUT(LUT_DATA); //LUT
}
void EPD_HW_Init_GUI(void)
{
	EPD_W21_RST_0;  // Module reset
	delay_xms(10);//At least 10ms delay
	EPD_W21_RST_1;
	delay_xms(10); //At least 10ms delay

	Epaper_READBUSY();
	Epaper_Write_Command(0x12); // soft reset
	Epaper_READBUSY();

	Epaper_Write_Command(0x01); //Driver output control
	Epaper_Write_Data(0x3F);
	Epaper_Write_Data(0x01);
	Epaper_Write_Data(0x01); //display mirror

	Epaper_Write_Command(0x0C); //softstart
	Epaper_Write_Data(0xD7);   //is necessary
	Epaper_Write_Data(0xD6);   //is necessary
	Epaper_Write_Data(0x9D);  //is necessary

	Epaper_Write_Command(0x11); //data entry mode
	Epaper_Write_Data(0x01);

	Epaper_Write_Command(0x44); //set Ram-X address start/end position
	Epaper_Write_Data(0x00);
	Epaper_Write_Data(0x0F);    //0x0C-->(15+1)*8=12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5); //set Ram-Y address start/end position
	Epaper_Write_Data(0x3F);   //0x013F-->(319+1)=320
	Epaper_Write_Data(0x01);
	Epaper_Write_Data(0x00);
	Epaper_Write_Data(0x00);

	Epaper_Write_Command(0x3C); //BorderWavefrom
	Epaper_Write_Data(0x33);

	Epaper_Write_Command(0x2C);     //VCOM Voltage
	Epaper_Write_Data(0x9a);    //

	Epaper_Write_Command(0x3A);     //Dummy Line
	Epaper_Write_Data(0x1A);
	Epaper_Write_Command(0x3B);     //Gate time
	Epaper_Write_Data(0X0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E);   // set RAM x address count to 0;
	Epaper_Write_Data(0x00);
	Epaper_Write_Command(0x4F);   // set RAM y address count to 0X127;
	Epaper_Write_Data(0x3F);
	Epaper_Write_Data(0x01);
	Epaper_READBUSY();
	EPD_select_LUT(LUT_DATA); //LUT
}
/////////////////////////////////////////////////////////////////////////////////////////
/*When the electronic paper screen is updated, do not unplug the electronic paper to avoid damage to the screen*/

void EPD_Update(void)
{
  Epaper_Write_Command(0x22); //Display Update Control
  Epaper_Write_Data(0xC4);
  Epaper_Write_Command(0x20); //Activate Display Update Sequence
  Epaper_READBUSY();

}
/*When the electronic paper screen is updated, do not unplug the electronic paper to avoid damage to the screen*/
void EPD_Part_Update(void)
{
	Epaper_Write_Command(0x22); //Display Update Control
	Epaper_Write_Data(0x04);
	Epaper_Write_Command(0x20); //Activate Display Update Sequence
	Epaper_READBUSY();
}
//////////////////////////////All screen update////////////////////////////////////////////
void EPD_WhiteScreen_ALL(const unsigned char *datas)
{
   unsigned int i;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write RAM for black(0)/white (1)
   for(i=0;i<4736;i++)
   {
     Epaper_Write_Data(*datas);
			datas++;
   }
   EPD_Update();
}
///////////////////////////Part update//////////////////////////////////////////////
//The x axis is reduced by one byte, and the y axis is reduced by one pixel.
void EPD_Part_Init(void)
{
//	Epaper_Write_Command(0x2C);     //VCOM Voltage
//	Epaper_Write_Data(0x26);

  Epaper_READBUSY();
  EPD_select_LUT(LUT_DATA_part);

  Epaper_Write_Command(0x22); //Display Update Control
  Epaper_Write_Data(0xC0);
  Epaper_Write_Command(0x20); //Activate Display Update Sequence
  Epaper_READBUSY();

  Epaper_Write_Command(0x3C); //BorderWavefrom
	Epaper_Write_Data(0x01);
	delay_xms(200);// //is necessary

}
void EPD_SetRAMValue_BaseMap( 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
{
	unsigned int i;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s_flag;
	datas_flag=datas;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Write Black and White image to RAM
   for(i=0;i<4736;i++)
   {
     Epaper_Write_Data(0xFF);
			datas++;
   }
	 datas=datas_flag;
  Epaper_Write_Command(0x26);   //Write Black and White image to RAM
   for(i=0;i<4736;i++)
   {
     Epaper_Write_Data(0xff);
			datas++;
   }
   EPD_Update();
   delay_xms(100);//is necessary
   EPD_Part_Init();
}

void EPD_Dis_Part(unsigned int x_start,unsigned int y_start,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unsigned int PART_COLUMN,unsigned int PART_LIN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x_end,y_start1,y_start2,y_end1,y_end2;
	x_start=x_start/8;
	x_end=x_start+PART_LINE/8-1;

	y_start1=0;
	y_start2=y_start;
	if(y_start>=256)
	{
		y_start1=y_start2/256;
		y_start2=y_start2%256;
	}
	y_end1=0;
	y_end2=y_start+PART_COLUMN-1;
	if(y_end2>=256)
	{
		y_end1=y_end2/256;
		y_end2=y_end2%256;
	}

	Epaper_Write_Command(0x44);       // set RAM x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    // RAM x address start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x_end);    // RAM x address end at 0fh(15+1)*8->12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5);       // set RAM y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end2);    // RAM y address end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y_end1);    // ????=0

	Epaper_Write_Command(0x4E);   // set RAM x address count to 0;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
	Epaper_Write_Command(0x4F);   // set RAM y address count to 0X127;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Write Black and White image to RAM
   for(i=0;i<PART_COLUMN*PART_LINE/8;i++)
   {
     Epaper_Write_Data(*datas);
			datas++;
   }
	// EPD_Part_Update();

}

void EPD_DeepSleep(void)
{
  Epaper_Write_Command(0x10); //enter deep sleep
  Epaper_Write_Data(0x01);
  delay_xms(100);
}

/////////////////////////////////Single display////////////////////////////////////////////////

void EPD_WhiteScreen_White(void)

{
   unsigned int i,k;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write RAM for black(0)/white (1)
	for(k=0;k<250;k++)
  {
		for(i=0;i<25;i++)
		{
			Epaper_Write_Data(0xff);
		}
  }
	EPD_Update();
}

/////////////////////////////////////TIME///////////////////////////////////////////////////
void EPD_Dis_Part_myself(unsigned int x_startA,unsigned int y_startA,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A,
	                     unsigned int x_startB,unsigned int y_startB,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B,
						unsigned int x_startC,unsigned int y_startC,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C,
						unsigned int x_startD,unsigned int y_startD,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D,
						unsigned int x_startE,unsigned int y_startE,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E,
						unsigned int PART_COLUMN,unsigned int PART_LIN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x_end,y_start1,y_start2,y_end1,y_end2;

	//Data A////////////////////////////
	x_startA=x_startA/8;//Convert to byte
	x_end=x_startA+PART_LINE/8-1;

	y_start1=0;
	y_start2=y_startA-1;
	if(y_startA>=256)
	{
		y_start1=y_start2/256;
		y_start2=y_start2%256;
	}
	y_end1=0;
	y_end2=y_startA+PART_COLUMN-1;
	if(y_end2>=256)
	{
		y_end1=y_end2/256;
		y_end2=y_end2%256;
	}

	Epaper_Write_Command(0x44);       // set RAM x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A);    // RAM x address start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x_end);    // RAM x address end at 0fh(15+1)*8->12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5);       // set RAM y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end2);    // RAM y address end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y_end1);

	Epaper_Write_Command(0x4E);   // set RAM x address count to 0;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A);
	Epaper_Write_Command(0x4F);   // set RAM y address count to 0X127;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Write Black and White image to RAM
   for(i=0;i<PART_COLUMN*PART_LINE/8;i++)
   {
     Epaper_Write_Data(*datasA);
			datasA++;
   }
	//Data B/////////////////////////////////////
	x_startB=x_startB/8;//Convert to byte
	x_end=x_startB+PART_LINE/8-1;

	y_start1=0;
	y_start2=y_startB-1;
	if(y_startB>=256)
	{
		y_start1=y_start2/256;
		y_start2=y_start2%256;
	}
	y_end1=0;
	y_end2=y_startB+PART_COLUMN-1;
	if(y_end2>=256)
	{
		y_end1=y_end2/256;
		y_end2=y_end2%256;
	}

	Epaper_Write_Command(0x44);       // set RAM x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B);    // RAM x address start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x_end);    // RAM x address end at 0fh(15+1)*8->12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5);       // set RAM y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end2);    // RAM y address end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y_end1);

	Epaper_Write_Command(0x4E);   // set RAM x address count to 0;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B);
	Epaper_Write_Command(0x4F);   // set RAM y address count to 0X127;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Write Black and White image to RAM
   for(i=0;i<PART_COLUMN*PART_LINE/8;i++)
   {
     Epaper_Write_Data(*datasB);
			datasB++;
   }

	//Data C//////////////////////////////////////
	x_startC=x_startC/8;//Convert to byte
	x_end=x_startC+PART_LINE/8-1;

	y_start1=0;
	y_start2=y_startC-1;
	if(y_startC>=256)
	{
		y_start1=y_start2/256;
		y_start2=y_start2%256;
	}
	y_end1=0;
	y_end2=y_startC+PART_COLUMN-1;
	if(y_end2>=256)
	{
		y_end1=y_end2/256;
		y_end2=y_end2%256;
	}

	Epaper_Write_Command(0x44);       // set RAM x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C);    // RAM x address start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x_end);    // RAM x address end at 0fh(15+1)*8->12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5);       // set RAM y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end2);    // RAM y address end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y_end1);

	Epaper_Write_Command(0x4E);   // set RAM x address count to 0;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C);
	Epaper_Write_Command(0x4F);   // set RAM y address count to 0X127;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Write Black and White image to RAM
   for(i=0;i<PART_COLUMN*PART_LINE/8;i++)
   {
     Epaper_Write_Data(*datasC);
			datasC++;
   }

	//Data D//////////////////////////////////////
	x_startD=x_startD/8;//Convert to byte
	x_end=x_startD+PART_LINE/8-1;

	y_start1=0;
	y_start2=y_startD-1;
	if(y_startD>=256)
	{
		y_start1=y_start2/256;
		y_start2=y_start2%256;
	}
	y_end1=0;
	y_end2=y_startD+PART_COLUMN-1;
	if(y_end2>=256)
	{
		y_end1=y_end2/256;
		y_end2=y_end2%256;
	}

	Epaper_Write_Command(0x44);       // set RAM x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D);    // RAM x address start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x_end);        // RAM x address end at 0fh(15+1)*8->12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5);       // set RAM y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end2);    // RAM y address end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y_end1);

	Epaper_Write_Command(0x4E);   // set RAM x address count to 0;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D);
	Epaper_Write_Command(0x4F);   // set RAM y address count to 0X127;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Write Black and White image to RAM
   for(i=0;i<PART_COLUMN*PART_LINE/8;i++)
   {
     Epaper_Write_Data(*datasD);
			datasD++;
   }
	//Data E//////////////////////////////////////
	x_startE=x_startE/8;//Convert to byte
	x_end=x_startE+PART_LINE/8-1;

	y_start1=0;
	y_start2=y_startE-1;
	if(y_startE>=256)
	{
		y_start1=y_start2/256;
		y_start2=y_start2%256;
	}
	y_end1=0;
	y_end2=y_startE+PART_COLUMN-1;
	if(y_end2>=256)
	{
		y_end1=y_end2/256;
		y_end2=y_end2%256;
	}

	Epaper_Write_Command(0x44);       // set RAM x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E);    // RAM x address start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x_end);    // RAM x address end at 0fh(15+1)*8->12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5);       // set RAM y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end2);    // RAM y address end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y_end1);

	Epaper_Write_Command(0x4E);   // set RAM x address count to 0;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E);
	Epaper_Write_Command(0x4F);   // set RAM y address count to 0X127;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Write Black and White image to RAM
   for(i=0;i<PART_COLUMN*PART_LINE/8;i++)
   {
     Epaper_Write_Data(*datasE);
			datasE++;
   }
	 EPD_Part_Update();

}

/***********************************************************
						end file
***********************************************************/

6、字库文件:

/*
 * Ap_29demo.h
 *
 *  Created on: Apr 4, 2023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fndef FONTS_AP_29DEMO_H_
#define FONTS_AP_29DEMO_H_
//////////////////////Bureau brush refreshes the number/////////////////////
//Digital presentation array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num1[128] = { /* 0X02,0X01,0X20,0X00,0X2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F,0xF7,
0xFF,0xDF,0xFF,0xF7,0xFF,0xDF,0xFF,0xF7,0xFF,0xDF,0xFF,0xE7,0xFF,0x80,0x00,0x07,
...
};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num2[128] = { /* 0X02,0X01,0X20,0X00,0X2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1,0xFF,0xC7,0xFF,0xC1,0xFF,0x87,
0xFF,0x99,0xFF,0x27,0xFF,0x3F,0xFE,0x67,0xFF,0x7F,0xFC,0xE7,0xFF,0x7F,0xF9,0xE7,
...
};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num3[128] = { /* 0X02,0X01,0X20,0X00,0X2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3,0xFE,0x1F,0xFF,0x83,0xFE,0x0F,
0xFF,0x83,0xFE,0x0F,0xFF,0x3F,0xFF,0xE7,0xFF,0x7F,0xBF,0xF7,0xFF,0x7F,0xBF,0xF7,
...
};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num4[128] = { /* 0X02,0X01,0X20,0X00,0X2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1,0xFF,0xFF,0xFF,0xE1,0xFF,
0xFF,0xFF,0x8D,0xFF,0xFF,0xFE,0x1D,0xFF,0xFF,0xFC,0x7D,0xFB,0xFF,0xF0,0xFD,0xFB,
...
};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num5[128] = { /* 0X02,0X01,0X20,0X00,0X2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1F,0xFF,0xF8,0x1E,0x0F,
0xFF,0x00,0x1E,0x67,0xFF,0x07,0x3F,0xF7,0xFF,0x3E,0x7F,0xF7,0xFF,0x3E,0xFF,0xF7,
...
};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num6[128] = { /* 0X02,0X01,0X20,0X00,0X2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00,0xFF,0xFF,0xF0,0x00,0x3F,
0xFF,0xE0,0x00,0x1F,0xFF,0xC3,0x8F,0x0F,0xFF,0x9F,0x9F,0xC7,0xFF,0x3F,0x3F,0xE7,
...
};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num7[128] = { /* 0X02,0X01,0X20,0X00,0X2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3,0xFF,0xFF,0xFF,0x03,0xFF,0xFF,
0xFF,0x0F,0xFF,0xFF,0xFF,0x1F,0xFF,0xFF,0xFF,0x3F,0xFE,0x07,0xFF,0x3F,0xF0,0x07,
...
};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num8[128] = { /* 0X02,0X01,0X20,0X00,0X2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3F,0xFF,0xE1,0xF0,0x1F,0xFF,0xC0,0xE0,0x0F,
0xFF,0x80,0x47,0xCF,0xFF,0x1C,0x0F,0xE7,0xFF,0x3E,0x1F,0xF7,0xFF,0x7F,0x1F,0xF7,
...
};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num9[128] = { /* 0X02,0X01,0X20,0X00,0X2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3F,0xFF,0xFF,0xC0,0x1F,0x8F,0xFF,0x80,0x0F,0x8F,
0xFF,0x8F,0xC7,0x87,0xFF,0x3F,0xE7,0xF7,0xFF,0x7F,0xF7,0xF7,0xFF,0x7F,0xF7,0xF7,
...
};
const unsigned char Num[10][256] = {
//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E0,0X03,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00,0X00,0X1F,0XFF,0XFF,
0XFF,0XFF,0XE0,0X00,0X00,0X03,0XFF,0XFF,0XFF,0XFF,0X80,0X00,0X00,0X00,0XFF,0XFF,
0XFF,0XFE,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F,0XFC,0X00,0X00,0X00,0X00,0X1F,0XFF,
...
},
//1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C,0XFF,0XFF,0XFF,0XFF,0XF3,0XFF,0XFF,0XFC,0XFF,0XFF,0XFF,0XFF,0XF3,0XFF,
...
},
//2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3,0XFF,0XFF,0XFF,0XC1,0XFF,0XFF,0XFF,0X83,0XFF,
0XFF,0XFF,0X00,0XFF,0XFF,0XFE,0X03,0XFF,0XFF,0XFC,0X00,0X7F,0XFF,0XFC,0X03,0XFF,
0XFF,0XF8,0X00,0X7F,0XFF,0XF8,0X03,0XFF,0XFF,0XF0,0X00,0X7F,0XFF,0XF0,0X43,0XFF,
...
},
//3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7F,0XFF,
0XFF,0XFE,0X07,0XFF,0XFF,0XF0,0X1F,0XFF,0XFF,0XFC,0X03,0XFF,0XFF,0XE0,0X0F,0XFF,
0XFF,0XF8,0X03,0XFF,0XFF,0XE0,0X07,0XFF,0XFF,0XF0,0X03,0XFF,0XFF,0XE0,0X07,0XFF,
...
},
//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C,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7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E0,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0X7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02,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0E,0X7F,0XFF,0XFF,
...
},
//5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3F,0XFF,0XFF,0XFF,0XF0,0X00,0X1F,0XC0,0X1F,0XFF,
0XFF,0XE0,0X00,0X00,0X1F,0XC0,0X0F,0XFF,0XFF,0XE0,0X00,0X00,0X1F,0XC0,0X07,0XFF,
...
},
//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8,0X01,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00,0X00,0X07,0XFF,0XFF,
0XFF,0XFF,0XF0,0X00,0X00,0X01,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0,0X00,0X7F,0XFF,
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1F,0XFF,0XFF,0XFE,0X00,0X00,0X00,0X00,0X0F,0XFF,
...
},
//7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3,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C,0X0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03,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E0,0X0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
...
},
//8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01,0XFF,0XFF,0XFF,0XFF,0X80,0XFF,0XF8,0X00,0X7F,0XFF,
0XFF,0XFE,0X00,0X3F,0XF0,0X00,0X3F,0XFF,0XFF,0XFC,0X00,0X1F,0XE0,0X00,0X1F,0XFF,
0XFF,0XF8,0X00,0X0F,0XC0,0X00,0X0F,0XFF,0XFF,0XF0,0X00,0X07,0X80,0XFE,0X07,0XFF,
...
},
//9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0,0X0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0X00,0X7F,0XFF,0XFF,0XFF,
0XFF,0XFE,0X00,0X00,0X3F,0XFF,0X1F,0XFF,0XFF,0XFC,0X00,0X00,0X1F,0XFC,0X0F,0XFF,
0XFF,0XF8,0X00,0X00,0X0F,0XFC,0X07,0XFF,0XFF,0XF0,0X00,0X00,0X07,0XFC,0X03,0XFF,
...
}
};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numdot[256] = { /* 0X01,0X01,0X20,0X00,0X4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Partial refresh background image//////////////////////////////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basemap[4736] = { /* 0X01,0X01,0X28,0X01,0X80,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全屏刷新图///////////////////////
//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1[4736] = { /* 0X01,0X01,0XC8,0X00,0XC8,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endif /* FONTS_AP_29DEMO_H_ */

8、主文件: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020061]@attention[/url] *
  * Copyright (c) 2023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m32c0xx_hal.h"
#include "Ap_29dem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if defined (__ICCARM__) || defined (__ARMCC_VERSION)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lif defined(__GNUC__)
   /* With GCC,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ndif /* __ICCARM__ || __ARMCC_VERSION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unsigned char BlackImage[4736];//Define canvas space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nsigned char fen_L,fen_H,miao_L,miao_H;
  uint8_t txbuf[] = "HELLO WORLD!\r\n";
  uint8_t buf[20] = {0};
  float temp_f, humi_f;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I2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SHT20_Init();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txbuf, sizeof(txbuf), 1000);
  EPD_GPIO_Init();       //EPD GPIO  initialization
  //RTCStatus = 0x01;
  Paint_NewImage(BlackImage, 128, 296, 270, WHITE); //Set screen size and display orientation
  Paint_SelectImage(BlackImage);//Set the virtual canvas data storage location
  /*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Check if the system was resumed from Standby mode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Normal picture display*******************/
	      EPD_HW_Init(); //EPD init

	  		//Clear
	  		EPD_HW_Init(); //EPD init
	  	  EPD_WhiteScreen_White();//EPD Clear
	  		EPD_DeepSleep();//EPD_DeepSleep,Sleep instruction is necessary, please do not delete!!!
	  		HAL_Delay(2); //2s

	  //////////////////////Partial refresh time demo/////////////////////////////////////
	      EPD_HW_Init(); //Electronic paper initialization
	  	  EPD_SetRAMValue_BaseMap(gImage_basemap); //Partial refresh background color
	  		for(fen_H=0;fen_H<6;fen_H++)
	  		{
	  		for(fen_L=0;fen_L<10;fen_L++)
	  		{
	  			for(miao_H=0;miao_H<6;miao_H++)
	  			{
	  				for(miao_L=0;miao_L<10;miao_L++)
	  					{
	  							EPD_Dis_Part_myself(48,90,(unsigned char *)&Num[miao_L],         //x-A,y-A,DATA-A
	  																	48,122,(unsigned char *)&Num[miao_H],         //x-B,y-B,DATA-B
	  																	48,162,(unsigned char *)gImage_numdot,       //x-C,y-C,DATA-C
	  																	48,204,(unsigned char *)&Num[fen_L],         //x-D,y-D,DATA-D
	  																	48,236,(unsigned char *)&Num[fen_H],32,64);	 //x-E,y-E,DATA-E,Resolution 32*64

	  																	if((fen_L==5)&&(miao_H==0)&&(miao_L==9))
	  																	goto Clear;
	  						}
	  			}
	  		}

	  		}

}

显示效果:

WeChat_20230411193445

网友A:
支持局部刷新,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局部刷新,挺好。

学习了好久呢,局刷还可以,听说过那么久也要全刷一下,要不会乱码。

网友B: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使用C031的硬件SPI外设,比软件模拟的方式要方便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使用C031的硬件SPI外设,比软件模拟的方式要方便许多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主要是他这个刷新率要求不高,再一个来说,我还得移植到其的芯片上,方便。

网友C:
这个墨水瓶分辨率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墨水瓶分辨率还可以啊

还可以,买了很久了,还有一个4.2寸的没有时间拆腾,当时好象花了25块买的。

网友D:
这个挺好的,这个屏的功耗应该很低吧!有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挺好的,这个屏的功耗应该很低吧!有测试吗

基本不耗电,纳安级别的,后面我会展示低功耗温度计。

网友E:
赞一个。nA怎么测的,还是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nA怎么测的,还是datasheet

用微安电流表测的,我一直在评估低功耗设备。

网友:
这个墨水屏 显示是带字库的还是不带字库啊,是多大的点阵啊

网友F:
啥牌的墨水屏,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啥牌的墨水屏,看着不错

不清楚呀,我拆电子标签,重新买了驱动板做的。

网友:
代码真整齐,比我自己写的强多了

网友G:
你这个刷新还蛮快的,我前几年用过一款忘了型号,一刷明显的顿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刷新还蛮快的,我前几年用过一款忘了型号,一刷明显的顿感。

这个是局刷,我感觉挺好的。但是还是需要完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