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来帮帮忙吧,我数字积分器的压频转换电路实际做的时候有问题

楼主:
如图在面包板上连好后测量积分电路的输出波形是一条直线,大小约为-12V,LM555也得不到想要的输出波形但是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是哪里可能出问题了。

面包板上左边的芯片为741,右边的为555

网友A:
【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是哪里可能出问题了】

哪里都没有问题。这个电路中的运放,就应该输出为负。如果说有问题,只能说仿真错误。

网友A:
【我数字积分器的压频转换电路实际做的时候有问题】

这个电路,不是什么【数字积分器】,和【数字】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B:
仿真的大小约为-12V波形?

与实际测试不符,

如接线焊接没问题,

给741供电的正负15V电源问题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的大小约为-12V波形? 与实际测试不符, 如接线焊接没问题, 给741供电的正负15V电源问题多些 ...

【仿真的大小约为-12V波形?】

楼主说【如图在面包板上连好后测量积分电路的输出波形是一条直线,大小约为-12V】,显然不是仿真而是实测出来的负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数字积分器的压频转换电路实际做的时候有问题】 这个电路,不是什么【数字积分器】,和【数字】一点 ...

下面是数字积分器的电路图,上面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是哪里可能出问题了】 哪里都没有问题。这个电路中的运放,就应该输出为负。 ...

谢谢大佬,但是和同学的仿真结果都是正确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但是和同学的仿真结果都是正确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谢谢大佬,但是和同学的仿真结果都是正确的】

仿真结果【都是正确的】,其实是错误的,是仿真软件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但是和同学的仿真结果都是正确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

1楼图中,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为约0.28V(R4R3分压),反相输入端为1V,显然运放应该输出为负,接近负向饱和。所以测得输出端为负12V是正确的(运放电源电压为正负15V)。此时运放的输出经R6联接到U18的触发引脚,而U18使用单电源,负12V已经超出该芯片输入端的允许范围,U18根本不能正常工作,从而Q1不能导通。整个电路保持不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但是和同学的仿真结果都是正确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的运放使用双电源,而U18使用的是单电源。运放在输出为负12V的稳定状态下,其输出已经超出U18允许的输入范围。所以仿真是错误的,而实验电路是正确的——这个电路就应该处于这个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是数字积分器的电路图,上面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下面是数字积分器的电路图,上面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仍然不是什么【数字积分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使用双电源,而U18使用的是单电源。运放在输出为负12V的稳定状态下,其输出已经超出U18允许的输 ...

如果想要这个运放能积分,输出一个三角波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 1楼图中,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为约0.28V(R4R3分压), ...

仿真时运放输出电压为7V左右,但输出的波形就是一个三角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要这个运放能积分,输出一个三角波需要怎么做呢

【如果想要这个运放能积分,输出一个三角波需要怎么做呢】

这个运放现在就可以积分,一点问题也没有。

输出三角波,或者矩形波,或者别的什么波,那叫振荡器。输出三角波矩形波的,通常叫多谐振荡器,输出正弦波的,通常叫正弦振荡器。

要输出三角波,可以由一个运放或者两个运放完成,也可以由一个LM555完成。此电路用了一个运放和一个LM555,目的是运放积分(正向或者反向),LM555构成双稳态电路,由运放输出触发,控制三极管Q1导通或者截止。三极管Q1导通或者截止,控制运放反向或者正向积分,于是运放输出三角波,而LM555输出矩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要这个运放能积分,输出一个三角波需要怎么做呢

该电路之所以不振荡,是因为运放输出电压有正有负,与LM555的输入电压范围(只能为正)不相符合。这是运放使用双电源而LM555使用单电源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要这个运放能积分,输出一个三角波需要怎么做呢

纯使用运放产生三角波的电路如下:

图片copy自华成英童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441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要这个运放能积分,输出一个三角波需要怎么做呢

不过,有了正确的电路,还需要你自己深入理解电路中各部分起什么作用,才能够理解振荡如何产生。光是搭好电路输出了三角波,仍然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要这个运放能积分,输出一个三角波需要怎么做呢

仅使用LM555的三角波振荡电路如上。该电路产生的三角波是近似的三角波,因为电路中未使用积分电路。图片复制自《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414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要这个运放能积分,输出一个三角波需要怎么做呢

仅使用一个运放的三角波输出振荡电路如下,因为没有积分,所以三角波仅仅是近似的:

图片复制自《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406页。

网友:
也许芯片引脚连接不正确,也许电容或电阻值选择不正确,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有了正确的电路,还需要你自己深入理解电路中各部分起什么作用,才能够理解振荡如何产生。光是搭好 ...

谢谢大佬,我确实是并不太理解这个电路的,学的不好的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