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一下电源电路的疑问

楼主:
下面是个灯具电源电路,V4为限流么,输出150ma电流,有个疑问,那 V3的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下面是个灯具电源电路,V4为限流么,输出150ma电流】

V4倒是在电路中找到了,但【灯具】在哪里?

网友B:
电路不全,V3输出回路没有给出。V4是个电流源,不能理解为“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全,V3输出回路没有给出。V4是个电流源,不能理解为“限流”。

这是个汞灯,1 2脚灯丝 3脚是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个灯具电源电路,V4为限流么,输出150ma电流】 V4倒是在电路中找到了,但【灯具】在哪里?

这是个汞灯,1 2脚灯丝 3脚是加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汞灯,1 2脚灯丝 3脚是加热的

【这是个汞灯,1 2脚灯丝】

若是如此,那么V3是个近似的电流源,用于为1、2脚之间的灯丝提供固定数值的直流电流,其数值约为0.39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汞灯,1 2脚灯丝 3脚是加热的

一般语境下的汞灯指高压汞灯,几十年前也有称日光灯为低压汞灯的,均属于气体放电灯具,楼主贴电路根本驱动不了,先去弄清楚电路出处吧。

网友:
这2个不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汞灯,1 2脚灯丝】 若是如此,那么V3是个近似的电流源,用于为1、2脚之间的灯丝提供固定数值 ...

是不是说,可以这样理解V3和3.2欧电阻构成了恒流源,电流就是恒定的呢

V3是恒流控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语境下的汞灯指高压汞灯,几十年前也有称日光灯为低压汞灯的,均属于气体放电灯具,楼主贴电路根本驱 ...

那请问版主,就汞灯的电路控制原理说,汞灯属于什么恒流控制吗

需要需不需恒流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版主,就汞灯的电路控制原理说,汞灯属于什么恒流控制吗 需要需不需恒流控制

去看看高压汞灯和日光灯的传统驱动电路,都是用了近百年的东西。而你的电路与汞灯无关,甚至都不该用“汞灯”这个词,而应该用“高压汞灯”、“荧光灯/日光灯”这样的词。

网友:
对于荧光灯即俗语所称的“日光灯”也就是所谓的“低压汞灯”,有个配件叫“镇流器”,至少90后应该知道吧……

网友:
而楼主电路的主要部分是恒流源,这个往往用于WLED灯具的驱动,决不会是什么汞灯,反复说过多次了。即使是“低压汞灯”,引发气体放电和维持气体放电所需要的电压也均远远高于楼主帖电路内的任何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可以这样理解V3和3.2欧电阻构成了恒流源,电流就是恒定的呢 V3是恒流控制吗?

【是不是说,可以这样理解V3和3.2欧电阻构成了恒流源,电流就是恒定的呢】

V3确实和3.2欧电阻构成近似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可以这样理解V3和3.2欧电阻构成了恒流源,电流就是恒定的呢 V3是恒流控制吗?

【V3是恒流控制吗?】

V3是很常见的三端线性稳压芯片,其工作可以叙述为【尽量保持2脚与1脚之间电压为1.25V】。今在2脚与1脚间接了个3.2欧电阻,所以流入3脚的电流近似为1.25伏/3.2欧=0.39安。从3脚流入经过芯片内部从1脚流出的电流很小,可以忽略。

所以,不能说V3是恒流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汞灯,1 2脚灯丝 3脚是加热的

你的【汞灯】3脚,其功能不是【加热】。

为V4供电的直流电源为21V,减去R1上压降再减去V4压降,能够供到【汞灯】3脚的电压估计为最大16~17V。所以你的【汞灯】估计是热阴极汞汽管,其热阴极(灯丝)与阳极(3脚)之间距离很近,不是像日光灯那样阴极与阳极之间距离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