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lash空间问题

楼主:
目前遇到的问题:当前flash空间剩余50多K,现在定义了一个函数(内部只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在其他函数中调用这个函数时,显示空间不足。不调用时,空间剩余50多K。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查找?

网友A:
这个只能通过不断尝试了,吧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屏蔽试试,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通过不断尝试了,吧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屏蔽试试,一步一步来

也不行,目前是把其他地方的只读常量类型,改为可读可写的全局变量后,只读数据量变少了,可以编译过了,此时这个函数实际才占用了一百多个字节。为什么在rodata数据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此时编译一个函数就提示空间满,而实际才100多字节?

网友B:
调用一个函数用了50KB?你这个函数里面是不是调用了什么图片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用一个函数用了50KB?你这个函数里面是不是调用了什么图片数组?

空的

网友:
会不会编译软件芯片选的不对,芯片空间就是块用完了,或者软件设置的不对,这个只能一步一步来,自己挖坑自己填,我印象着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B:
那不应该,编译器的问题?显示空间不足是从哪里看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不应该,编译器的问题?显示空间不足是从哪里看到的?

build output 一栏里有提示。

ERROR: L6406E: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or maching songfont12_ex.o (.const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ild output 一栏里有提示。 ERROR: L6406E: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or mac ...

你是不是配置的ROM空间不对,正常来说一个函数不可能50K,并且这个是编译的时候报错的,你看看map文件,哪个变量或者函数占了那么大的内存。

网友:
在调用函数时,需要将函数的代码段从Flash中加载到RAM中,如果Flash空间不足,就会出现空间不足的情况。

网友:
真的没用别的?是不是把库链接进去了。

网友:
应该还是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