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软件问题

楼主:
试用PADS 9.5   版本,在PADS logic 打开后,视频教程中可以框选边框,我这里不能框选,查了下用右键打开菜单,用select all on sheet可以选,也可以像视频中那样炸开分散。这个是毛病吗?

另外,用TOOL-> OPTIONS 后,菜单显示不全,并且OK点不中或者说点了不起作用,有朋友有办法吗?

网上找了个结果文件过期,下载不了。

网友A:
不能框选如汉化,与汉化有关

显示不全或与操作系统有关比如,若是win10,PADS和Win10字体的兼容有问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框选如汉化,与汉化有关   显示不全或与操作系统有关比如,若是win10,PADS和Win10字体的兼 ...

这个没汉化,还是英文版本,不过PADS9.5不是自带的中英文切换吗?应该不是这块的问题,搜到的结果是要有个补丁一类的东西,人家在网盘上,不过过期了。

网友:
试试点击“编辑”菜单,然后选择“锁定对象”,如果锁定对象处于选中状态,那么就无法框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