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云源软件Programmer可以下载,Analyzer Oscilloscope找不到设备的原因

楼主:
高云云源软件Programmer可以下载,Analyzer Oscilloscope找不到设备捕获波形时提示Open device failed。

在Analyzer Oscilloscope里查找设备也会有“Error: Scan Device Failed, No device found!”这样的错误提示。

这个问题以前好像遇到过,记不起来了,本来Analyzer Oscilloscope是好用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只能用Programmer烧程序。

后来经过排查发现是我插了一块TI的开发板,因为开发板上使用了FTDI芯片做仿真器,导致Programmer能找到高云FPGA对应的仿真器,而Analyzer Oscilloscope不能。

Programmer可以检测仿真器。

Analyzer Oscilloscope只有3个选择,第一个是FT2CH,正好和TI开发板上的FTDI仿真器冲突。

看来高云云源软件各子模块之间的标准还需要统一一下。

网友A:
跟着楼主学Analyzer Oscilloscope找不到设备的原因

网友:
想问一下高云的GW2A系列烧录的时候总是出现progress information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着楼主学Analyzer Oscilloscope找不到设备的原因

跟着你学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