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半桥LLC,把励磁电流,谐振电流,MOS管的电流波形都画了,有点疑问

楼主:
第一个,是不是在MOS管开通时,经过MOS管的电流波形和谐振电流波形一模一样,比如管子电流过零点时我看谐振电感电流亦是过零点,那个励磁电流还不是过零点还有幅值,它不经过MOS管吗?对MOS管的电流没有影响?还是说当励磁电感不参与谐振时,励磁电流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不经过MOS管呢?

第二个,右边在IQ2/IQ3有电流时,为什么电流方向跑到正半轴去了,而不是和谐振电流波形一样呢?不理解。

网友:
【第一个,是不是在MOS管开通时,经过MOS管的电流波形和谐振电流波形一模一样,比如管子电流过零点时我看谐振电感电流亦是过零点,那个励磁电流还不是过零点还有幅值,它不经过MOS管吗?】

这电路还不是分布参数系统,基尔霍夫定律依然有效。

网友A:
1,谐振电流=MOS电流=励磁电流+负载电流

2,以图上电流箭头方向为参考方向,Q2,Q3电流就是这样得,自己画一边不清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谐振电流=MOS电流=励磁电流+负载电流 2,以图上电流箭头方向为参考方向,Q2,Q3电流就是这样得,自己 ...

我明白了,MOS管的D-S才是正半周,但是谐振电流的标准是顺时针,逆时针,导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