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阻抗和功率放大器阻抗不匹配怎么办?自制阻抗变换器怎么用?

楼主:
负载阻抗和功率放大器阻抗不匹配怎么办?自制阻抗变换器怎么用?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在负载和功率放大器之间插入一个阻抗变换器,将其转化为阻抗匹配问题,从而达到负载阻抗和功率放大器阻抗相匹配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负载和功率放大器之间插入一个阻抗变换器,将其转化为阻抗匹配问题,从而达到负载阻抗和功率放大器阻抗相 ...

总结到位~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