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14种拓扑计算公式大汇总,电源工程师赶紧收藏备用!

楼主:
Buck 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Buck 变换器的电路图:

(2):Buck 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

-- 无源开关 D: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Boost 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Boost 变换器的电路图:

(2):Boost 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

- 无源开关 D: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Buckboost 变换器设计公式

(1):Buckboost 变换器的电路图:

(2):Buckboost 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

-- 无源开关 D: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三绕组去磁正激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三绕组去磁正激变换器的电路图:

(2):三绕组去磁正激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

-- 无源开关 D1,D2: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二极管去磁双正激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二极管去磁双正激变换器的电路图:

(2):二极管去磁双正激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1,S2:

- 无源开关 D1,D2: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谐准去磁正激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谐准去磁正激变换器的电路图:

(2):谐准去磁正激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

- 无源开关 D1,D2: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有源去磁正激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有源去磁正激变换器的电路图:

(2):有源去磁正激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

-- 无源开关 D1,D2: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对称驱动半桥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对称驱动半桥变换器的电路图:

(2):对称驱动半桥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1,S2:

-- 无源开关 D1,D2: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对称驱动全桥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对称驱动全桥变换器的电路图:

(2):对称驱动全桥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1(S3),S2(S4):

-- 无源开关D1,D2: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对称驱动推挽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对称驱动推挽变换器的电路图:

(2):对称驱动推挽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1,S2:

-- 无源开关 D1,D2: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对称驱动推挽正激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对称驱动推挽正激变换器的电路图:

(2):对称驱动推挽正激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1,S2:

-- 无源开关 D1,D2: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不对称驱动半桥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不对称驱动半桥变换器的电路图:

(2):不对称驱动半桥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1,S2

-- 无源开关 D1,D2: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对称驱动推挽Boost 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对称驱动推挽Boost 变换器的电路图:

(2):对称驱动推挽Boost 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1,S2:

-- 无源开关 D1,D2: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将在以后的栏目中介绍。

反激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设计公式

(1):反激变换器的电路图:

(2):反激变换器的主要稳态规格:

(3):功率器件的稳态应力:

-- 有源开关 S:

-- 无源开关 D:

上述公式是稳态工作时,功率器件上的电压、电流应力。选择功率器件时,其电压耐量可放一个合适的余量(保证最坏情况下的电压峰值不超过此值),电流耐量则得按器件的结温降额要求决定、它与外部散热条件和器件的通态电阻、通态压降、结电容、反向恢复、结到壳的热阻等密切相关,是功率器件热设计的内容。

本文转载自硬件攻城狮,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于联系我们删除处理!

网友:
感谢分享,设计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时间、电感和电容的数值等等。

网友A:
感谢分享,分类齐全,平时主要使用BUCK,BOOST,还有简单的正激、反激电路,有没有详细的器件设计选型计算方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分类齐全,平时主要使用BUCK,BOOST,还有简单的正激、反激电路,有没有详细的器件设计选型计算方 ...

收到,这周有空的时候给你找找看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