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恒压输出,跟BUCK的恒流输出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BUCK恒压输出,跟BUCK的恒流输出有什么区别呢?  我该怎么理解这两种的区别呢,我看市面上的芯片 有的是恒压输出的BUCK,有的是恒流输出的BUCK,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恒流输出的BUCK 输出端不需要很多大容量的电容,而恒压输出的BUCK却需要很多大容量的输出电容,是这样的吗?

网友A:
【 恒流输出的BUCK 输出端不需要很多大容量的电容,而恒压输出的BUCK却需要很多大容量的输出电容,是这样的吗?】

这只是两种恒定方式的区别之一。更重要的是:恒压输出的开关电源一定是对输出电压进行取样,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恒流输出的开关电源一定是对输出电流进行取样(转换成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

网友:
看以谁为控制对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恒流输出的BUCK 输出端不需要很多大容量的电容,而恒压输出的BUCK却需要很多大容量的输出电容,是这样的 ...

老师,那这两种电路在选择输出电容的时候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那这两种电路在选择输出电容的时候有区别吗?

有区别。

电容并联在输出两端,是为了降低较高频率的输出阻抗,使其近似为一个电压源(理想电压源输出阻抗为零)。显然,对恒压输出的开关电源来说,该电容应该尽量大一些。但对恒流输出的开关电源来说,此电容降低了恒流开关电源的输出阻抗,而理想电流源输出阻抗为无穷大。所以,恒流输出的开关电源,此电容应该尽量小。

网友:
恒压输出的BUCK,输出电压是固定的,当负载变化时,输出电流会根据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负载变化较大的情况,需要较大的输出电容来稳定输出电压。

恒流输出的BUCK,输出电流是固定的,当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会根据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负载变化较大的情况,不需要很大的输出电容来稳定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