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生成.hex文件时已经勾选了 但是没有生成出.hex文件是为什么

楼主:
各位大佬们,我们老师现在教得是STC8H8K单片机,为啥之前我学51的时候用keil5没有这个问题。现在我的代码编译正确,也显示了生成.hex文件,但烧录的时候没找到.hex文件。文件路径也是英文的。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们。

网友A:
然后你也可以手工指定输出项目。

  实在不行,你可以指定输出固件的名称:

(118条消息) MDK5(KEIL5)设置输出bin文件_mdk指定文件夹输出文件_位文杰TOP的博客-CSDN博客

网友:
如果勾选了,还不能生成,可能是系统的兼容性不好,运行keil的时候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B:
看路径对不对,魔术棒里配置一下路径。

网友C:
这不是报了个错么, 没有这个文件夹?

网友D:
没有生成文件说明必然存在错误,要么是编程方面的错误,要么是编译软件安装/配置/操作方面的错误,要么是前二者都有错。只有这三种可能。所以,仔细阅读编译报告吧。

网友E:
你用管理员权限打开Keil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也可以手工指定输出项目。   实在不行,你可以指定输出固件的名称: (118条消 ...

bin文件我不知道是啥耶,单片机不是要把.hex文件烧录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管理员权限打开Keil试试。

  还是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有生成文件说明必然存在错误,要么是编程方面的错误,要么是编译软件安装/配置/操作方面的错误,要么是前 ...

找不出来5555,这只是老师的例子程序,别的同学都可以,我就不行,之前也出现过一次是路径文题,现在重新下了后一直都是这个错误*** ERROR: CAN'T OPEN FILE '.\Objects\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报了个错么, 没有这个文件夹?

有object,老哥,只是找不到.hex文件

网友G:
直接指定到其他目录,不要空格,不要汉字。比如 D:\Obj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指定到其他目录,不要空格,不要汉字。比如 D:\Obj

老哥我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H:
连接线路出错?设置有误?串口选择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路径对不对,魔术棒里配置一下路径。

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连接线路出错?设置有误?串口选择错误?

什么意思?没听懂,应该怎么改呢老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bin文件我不知道是啥耶,单片机不是要把.hex文件烧录进去吗?

hex ,是不是我说错了,对不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x ,是不是我说错了,对不起呀。

没事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找不出来5555,这只是老师的例子程序,别的同学都可以,我就不行,之前也出现过一次是路径文题,现在重新 ...

错误提示的意思是路径下的文件不存在或格式不对,应该是文件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误提示的意思是路径下的文件不存在或格式不对,应该是文件不存在。

Object 是有的但是没看见》.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