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类似mos管,但是一个控制端控制多路通断的器件吗?

楼主:
请教一下:

有没有类似mos管,但是一个控制端同时控制多路通断的器件?

(要求控制端是电气控制,不是机械控制,不是按键)

网友A:
【有没有类似mos管,但是一个控制端同时控制多路通断的器件?】

多用几支MOS管,门极和源极接在一起,漏极分别引出。

网友B:
器件?

多路是几路

继电器算不算

网友:
没有这样的非机械器件,但可以用多个电子器件并联控制端实现。当然,具体是有条件的,需要分析是否必须采用电气隔离。

网友:
我印象有那种电子开关的器件,类似继电器,和谁导通,可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类似mos管,但是一个控制端同时控制多路通断的器件?】 多用几支MOS管,门极和源极接在一起,漏 ...

好像也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器件? 多路是几路 继电器算不算

也算,不过继电器体积太大,我只是想控制信号通断而已,用不上继电器。maychang老师说用多个mos控制,应该也行,如果有这样的芯片,内部也应该是类似于多个mos的结构,然后门极都接一块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算,不过继电器体积太大,我只是想控制信号通断而已,用不上继电器。maychang老师说用多个mos控制,应 ...

【我只是想控制信号通断而已,用不上继电器】

你的【信号】多大电流、多高电压?若是比较小的信号,有一种【模拟开关】芯片,可能满足【控制信号通断】的要求。

网友:
试试模拟开关,集成了多个开关的器件,可以通过电气控制实现多路通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算,不过继电器体积太大,我只是想控制信号通断而已,用不上继电器。maychang老师说用多个mos控制,应 ...

把自己的应用场景说的明白一些

比如,控制方式是控制端是电气控制,是单片机还是PLC?

负载大小,功率大小,体积要求,大概几路负载

这几路开关通道是同时动作,还是分别不同步动作,还是说细一点,大家伙好给建议

网友:
整个多路的开关芯片 里面多个mos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自己的应用场景说的明白一些 比如,控制方式是控制端是电气控制,是单片机还是PLC? 负载大小, ...

好的,以后尽量描述得详细一点,懂得如何提问也是一门学问

网友:
场效应管有双栅极的,

但多源(射)多漏(集) 就在集成电路芯片里头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