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的正相端电压和反相端电压不相等

楼主:
如下图所示测试电路,A,B两点的电压不相等,相差30mV左右。C,D两点电压不相等,相差30mV左右。而E,F两点电压相等。谢谢各位大佬。

note:IDAC供电电压为5V,运放为OPA2145(规格书见附件),供电为20V/GND。

网友A:
是测的实物么?那检查差分输入间是否存在短路,LED回路是否存在开路或MOS管没有导通。LED如果是点亮的,那么EF两点的电压必不相等。

网友:
不过LED回路里的电阻参数不对,那个100K电阻会导致LED无法点亮,电流太小了。

网友:
如果电路想正常工作,LED的工作电流至少应取其额定工作电流的下限,然后用15V除以该电流即可得到限流电阻的取值上限。

网友:
【跟随器的正相端电压和反相端电压不相等】

用什么仪器测量的电压?恐怕你是用普通电压表测量的,由于电压表内阻不够大导致测量误差。A点的输出电阻比B点要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测的实物么?那检查差分输入间是否存在短路,LED回路是否存在开路或MOS管没有导通。LED如果是点亮的,那 ...

是实物测的,实际是4个LED串联,我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测量LED在很小的电流下点亮的一致性(这种LED在uA级别电流下会微亮的,电路的目的是用来判定LED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