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云源软件报: Instance 'u_dhcen_clk_x2p' should drive instance 'u_clkdiv'原因

楼主: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这次又遇到了,原因是2个模块都用到相同频率的时钟,使用assign clk2=clk1造成的。

使用PLL重新生成clk2,或者在rpll里clkout输出clk1的时候通过clkoutp输出clk2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确定还有没有其它解决办,对FPGA了解不多。

网友:
不是很了解,试试使用PLL重新生成clk2,或者在rpll里clkout输出clk1的时候通过clkoutp输出clk2。

网友:
"通过clkoutp输出clk2"这种方法不可行,clkoutp只能对clkin进行相位和占空比的调节,不能倍频,而clkoutd最大时钟只能是cokout的1/2不能满足要求。

只能使用PLL资源,因为GW1N只有2个PLL,用完就没PLL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