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分器疑惑

楼主:
如上,一个1路进2路出的等功分器,保证输出的PCB导线特征阻抗与功分器匹配,一路接负载,一路不接负载,功分器到底分不分?如果分,PORT1与PORT2分得的功率一样?

网友A:
【一路接负载,一路不接负载,功分器到底分不分?】

一路接负载,一路不接负载,那还分个什么?再说,一路接负载,一路不接负载,也不可能实现阻抗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路接负载,一路不接负载,功分器到底分不分?】 一路接负载,一路不接负载,那还分个什么?再说,一 ...

也就是说,这种电路不管你两路信号各做什么处理,所对应的负载必须严格相等?换句话说,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必须相等?

看了别人的一个电路,功分器一路信号去功率采集,是专用芯片,貌似输入阻抗50R,令一路进反相输入的运放电路进行放大,这么说反相输入电路反相端的Rg必须等于50R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这种电路不管你两路信号各做什么处理,所对应的负载必须严格相等?换句话说,后级电路的输入阻 ...

【功分器一路信号去功率采集,是专用芯片,貌似输入阻抗50R,令一路进反相输入的运放电路进行放大】

必须用到功分器的电路,其工作频率必定相当高。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估计不可能使用普通电压输入型运放,而要使用电流型运放。电流输入型运放,其输入阻抗不像电压输入型运放那样。电压输入型运放输入阻抗非常高,电流输入型运放输入阻抗很低。电流输入型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容易调整为50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分器一路信号去功率采集,是专用芯片,貌似输入阻抗50R,令一路进反相输入的运放电路进行放大】 ...

我在看看,这个频率不是很高27M,高速运放放大一、两倍还是有这么宽的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看看,这个频率不是很高27M,高速运放放大一、两倍还是有这么宽的带宽。

如果使用输入阻抗很高的电压型运放,那就根本不必使用功分器。

网友C:
功分器一路接负载一路不接是不准许的,此时将导致输入端的阻抗失配。此时,谈不上什么分不分的。非要说,只能讲此时另一路得到的功率必然小于前端原本应有的输出功率,但此时的功率降低不是因为“被分”而是因为前端阻抗失配所致。如果是大功率系统你这么干,功放可能被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功分器一路接负载一路不接是不准许的,此时将导致输入端的阻抗失配。此时,谈不上什么分不分的。非要说,只 ...

我会找机会把电路设计的作者问问,这个地方说是疑惑,原因在于进出功分器PCB走线特征阻抗50R确定。我反相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增益电阻)50R是个实际的电阻,同相端给参考电平,反相输入运放电路增益电阻可以看成电路阻抗,另一路进的是一个芯片,测试射频功率的,数据手册说是50R特征阻抗,这两路的阻抗一样吗(一个是实际的电阻,一个说特征阻抗)?

另外一点,如果我负载完全一致,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功分器?两个负载同时接在输入,是不是自动一分为2?

对射频这块没什么理论概念,可能问不到点子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会找机会把电路设计的作者问问,这个地方说是疑惑,原因在于进出功分器PCB走线特征阻抗50R确定。我反相 ...

阻抗匹配指与电路、元件的合成阻抗相匹配,对于你说的情况,当然两路阻抗应当都是一样的,均为50欧姆。

负载不能简单并联,直接简单并联后的合成阻抗就变了,与前端不再匹配,所以才要采用功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抗匹配指与电路、元件的合成阻抗相匹配,对于你说的情况,当然两路阻抗应当都是一样的,均为50欧姆。 ...

这就对了,忘了这茬。并且也不能阻抗翻翻,并联后50R,单独的都存在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