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哪种逻辑分析仪,感觉怎么样?

楼主:
大家都用哪种逻辑分析仪,感觉怎么样?

想进一台逻辑分析仪。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搜了一下 DSLogic不知道如何?

                 汉泰克?

网友:
我用的是USB简易逻辑分析仪,需要在电脑上显示的

网友:
我用Kingst,好几年了,好象还好用。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我也用Kingst,感觉还行,分析USB我有WCH的USB分析仪,

网友A:
想上这个 DSLogic U3Pro16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上这个 DSLogic U3Pro16 不知道怎么样。

我用的是它家的,五百左右的那款,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上这个 DSLogic U3Pro16 不知道怎么样。

我用的是Plus个人版,你这个版本有点贵呀。

网友:
看来还是Kingst的多

网友:
usb的感觉也还行

网友:
还是喜欢功能多的,但是感觉用的好少

网友A:
@lugl4313820 @fxyc87 @wangerxian   不知道Kingst 和DSLogic U3Pro16比 依你们使用情况看哪种更好点 ?有哪些优缺点。

qwqwqw2088 也用King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ugl4313820 @fxyc87 @wangerxian   不知道Kingst 和DSLogic U3Pro16比 依你们使用情况看哪种更好 ...

我只用过一款呀,没有对比过,如果再高级一些,就建议买示波器了,那样更加好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过一款呀,没有对比过,如果再高级一些,就建议买示波器了,那样更加好调试。

示波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