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时钟标准DB2000Q,DB800zl是什么?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

DB800ZL

DB1200Z/ZL

DB1900Z

DB2000Q/QL

CK420BQ

CK440Q

这些标准具体是什么?

我只知道这是intel指定的服务器clock设计相关的标准。

DB2000好像是关于jitter的。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网上也查不到。

有哪位大神知道啊?

网友A:
DB2000Q和DB800ZL是华为公司的服务器产品,它们的时钟标准如下:

  • DB2000Q:该产品使用基于晶振的时钟系统,提供高精度和稳定性。它支持多种时钟同步协议,包括NTP、PTP、SyncE和1588v2等。

  • DB800ZL:该产品使用基于晶振的时钟系统,提供高精度和稳定性。它支持多种时钟同步协议,包括NTP、PTP、SyncE和1588v2等。此外,该产品还支持GPS同步,可以通过GPS信号来提供更高的时钟精度。

chatGPT回答的

网友:
如2楼说查DB2000Q和DB800ZL华为标准时钟,不过网上资料少的可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B2000Q和DB800ZL是华为公司的服务器产品,它们的时钟标准如下: DB2000Q:该产品使用基于晶振的 ...

chatGPT回复的
不管咋样绝不是华为服务器或者华为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atGPT回复的 不管咋样绝不是华为服务器或者华为标准。

所以也可以看出来ChatGPT只会把话说得通顺,正确性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