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访问提示网站不安全,网站的证书是不是过期了

楼主:
网站的证书是不是过期了,今天访问提示网站不安全,昨天还访问正常。

网友:
是同一个浏览器进行的访问吗?

网友:
谢谢您提醒。新浏览器打开http网址都会有这个提示的,如果是https网址就不会有这个提示。目前这个是正常的,请您放心。

网友:
http的话有的浏览器会提示不安全,https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提示。你看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

 我使用的是https但是自动转成http的

 不知道为什么说证书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的原因,但是其它网站都正常,而且昨天也就是2023/04/13还正常。

网友:
虽然提示了不过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证书是掉了

网友A:
我电脑也提示了。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呗

网友:
您换成其他http站试试,应该也会显示类似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也提示了。

您换成其他http站试试,应该也会显示类似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