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驱动tlc5615的问题

楼主:
我原来有个锆石FPGA开发板,后来在一个论坛当版主送给我一个CPLD开发板。

锆石FPGA开发板有关于驱动TLC5615产生正弦波的程序和视频。

可是FPGA没有ROM,掉电不能保存,所需要外扩ROM。

那些生成波形的数据存在ROM里。

  • //---------------------------------------------------------------------------
  • //-- 逻辑功能实现
  • //---------------------------------------------------------------------------
  • //例化ROM模块
  • ROM ROM_Init
  • (
  • .address (rom_addr ), //rom的地址端口
  • .clock (CLK_50M ), //rom的时钟端口
  • .q (da_data[9:2] ) //rom的数据端口
  • );

我要用CPLD该怎么做呢?高手指点个思路。谢谢!

网友A:
这就是CPLD的一点优势了

CPLD的编程采用E2PROM或FASTF

FASTF技术,无需外部存储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CPLD的一点优势了 CPLD的编程采用E2PROM或FASTF FASTF技术,无需外部存储器芯片

谢谢!怎么把数据存到EEPRO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