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很怪,细看有点意思

楼主:
我在浏览网站看到一个图,没把我笑死。但是好像不是不能用? vga硬转dvi哈哈哈

网友A:
就算能行的通,这信号不得干扰死啊

网友:
我尝试过,失败了

网友B:
网上找了个图,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
要看硬件(显卡)支持不支持,这个接口是保留的,但大多数显卡都不支持模拟量了,

网友:
还有用GPIO转VGA的

网友:
这个强行转换比较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了个图,应该可以实现的。

绝还是tage大佬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能行的通,这信号不得干扰死啊

不会干扰啊,就是传输线啊

网友:
这也能行 以前还真没想过。

网友:
说反了,是DVI转VGA,VGA是无法通过简单连线来转换成DVI的。DVI分早期模拟版本和后来的数字版本,模拟版本可以通过简单连线转成VGA。

网友:
说反了,是DVI转VGA,VGA是无法通过简单连线来转换成DVI的。DVI分早期模拟版本和后来的数字版本,模拟版本可以通过简单连线转成VGA。

嗷嗷对对对,dvi输出转VGA线,这种还分数字模拟~单纯接线没问题,应该是信号解读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