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做了PT100测温,,万用表测放大电压是正确但是单片机ADC采集不正常。

楼主:
PT100都是由单片机上的5V供电的,单片机采集开发板上的3.3V是正常的,采集PT100放大输出后的电压不正常,万用表有2.3V,ADC采集只有0.4v差不多。

请问是不是后端电压跟随器的RC有关系,实物上没有焊接。

网友A:
R4R5R6R7四个电阻,位置可能放错了。R4R5应该相等,R6R7也应该相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4R5R6R7四个电阻,位置可能放错了。R4R5应该相等,R6R7也应该相等。

这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计算过,万用表测量过输出是正确,主要ADC采集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驱动adc电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计算过,万用表测量过输出是正确,主要ADC采集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驱动adc电路的问 ...

【这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计算过】

你可能过于自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计算过】 你可能过于自信了。

这样计算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电表量到与ADC采集到的误差这么大可能的原因:

1. ADC采集的瞬间, C1到ADC输入电容之间 (包含GND回路) 阻抗过大。

2. R10 1Kohm 太大,但降低 R10,比如降低到 22 Ohm,C1 可能又太大了,而造成AD8552 输出不稳定.

3. 降低 R10 & C1,但 AD8552 可能在ADC采集瞬间的驱动能力不足而造成ADC采集到的电压过低。

ADC 采集瞬间的输入端如是 高阻抗 & 低电容值,则其驱动电路,OP+R+C,比较好设计,不然 OP 需挑选驱动能力好的。

网友C:
单片机内部 ADC 的等效电路也是一个 RC 电路。

和外部的 RC 电路一起可能被分压了。

【建议】

1. 将跟随器换成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

    这个滤波器的输出阻抗与跟随器一样很小。

    其作用是滤除进入 ADC 噪声。

    一般来说,温度是一个接近直流的信号,

    因此,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要低,阻带衰减要足够大。

2. 有了这个低通滤波器后,就可以取消 RC (R10、C1)网络。

    这样就没有可能的分压效应了。

    如果电路形式不改,就需要结合单片机内部电路,

    确定外部合适的 RC 值。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再另外讨论。

网友:
有试过去掉跟随后面的RC之后,ADC正常吗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的是哪一点?ADC的输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内部 ADC 的等效电路也是一个 RC 电路。 和外部的 RC 电路一起可能被分压了。   【建 ...

感谢!!!最后解决了是代码问题,屏幕驱动里面控制字库的口(实际没有用字库一开始没发现)把ADC下拉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低级错误,使用屏幕把老代码加进去没注意IO冲突了,ADC的IO口别下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