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
一键开关机电路

用带使能脚EN的LDO+二极管+MCU,代替MOS+三极管+二极管+MCU的一键开关机电路是否可行?两个电路各有怎样的优缺点?
https://mp.weixin.qq.com/s/XjZjzfLv5vyf53hxhhtMDA

网友:
带使能脚EN的LDO

MOS+三极管

后者应该简单一下,

MOS管和LDO的成本看具体什么型号和厂家,成本不一样

网友A:
在MCU关机之前必须关闭LDO的使能脚以确保电路完全关闭,否则LDO会一直工作造成耗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CU关机之前必须关闭LDO的使能脚以确保电路完全关闭,否则LDO会一直工作造成耗能

程序上  如何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使能脚EN的LDO 和 MOS+三极管 后者应该简单一下, MOS管和LDO的成本看具体什么型号和厂家, ...

这两个方案成本差不多的  你会怎么选